[意见建议]
手机版本论坛怎么不能搜索?

楼主(2015-04-11):
手机版的论坛咋不能用搜索功能的呢?是不是应该添加下?

网友:
你好,手机版的模式主要是让用户以最少流量和最便捷的去浏览帖子所设置的,如果你使用手机访问迅维网并且想要搜集资料的时候,可以转换到电脑版就可以搜索资料了,如下图步骤
一、

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