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霸卡的问题

楼主(2015-04-11):
关于增霸卡的问题    一台DELL 380的台式机不开机     直接修了  刷了BIOS  好了   结果客户说有增霸卡 刷了BIOS 后 进不了系统          于是又在另外一台有增霸卡的 好的380上面把BIOS 拆了下来   程序读了出来   刷到修的380上面  结果不跑码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俩台机器是一模一样的   关于增霸卡 我想问 在BIOS 有信息在里面吗   还有 好的那台BIOS 装上去了 直接出现 EASYSAFE DRIVER NOT FOUND   这问题是设置问题吗?  俩台机器我都放过电

网友:
啥是,增霸卡啊???

网友A:
什么是增霸卡???楼主把此卡的图片什么的上传一下,也让大家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增霸卡???楼主把此卡的图片什么的上传一下,也让大家见识学习一下!!

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   应该是一个局域网维护的东西  你去百度下吧

网友:
听都没听过

网友B:
简单说就是公用机房用的保护卡或还原卡。解决方法是在BIOS里的板载设置里屏蔽掉,然后重写主引导记录即可。不会重写主引导记录就重新分区也可以。如里有密码但已忘记了,只有低格硬盘了。这个不属于故障。

网友C:
增霸卡是一种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就消除的,我以前做过戴尔台式机销售,你直接问市一级的销售代理要一个第三方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做这么久维修都不知道什么是争霸卡,,也没有听过  内网外网隔离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霸卡是一种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就消除的,我以前做过戴尔台式机销售,你直接问市一级的销售代理要一个第三方 ...

关键是 不是消除增霸卡   我是要俩台机器都能用增霸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就是公用机房用的保护卡或还原卡。解决方法是在BIOS里的板载设置里屏蔽掉,然后重写主引导记录即可。 ...

放电过了 也要重刷引导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电过了 也要重刷引导 吗?“

在BIOS设置里将还原卡屏蔽掉,重新对硬盘分区。与放电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设置里将还原卡屏蔽掉,重新对硬盘分区。与放电没关系。

重新分区后会自己引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设置里将还原卡屏蔽掉,重新对硬盘分区。与放电没关系。

现在是想保留增霸卡     还原到初始状态

网友B:
想保留增霸卡很简单,到官网下增霸卡驱动安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保留增霸卡很简单,到官网下增霸卡驱动安装就好了

也就是数据什么的进PE可以保留  然后全部要重新设置过 对吧?

网友B:
安驱动就行了,硬盘数据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驱动就行了,硬盘数据不受影响

去DELL 官网找驱动 还是去增霸卡的逛网找驱动 现在我连增霸卡是什么型号都找不到

网友:
去DELL官网输你机子型号,找你需要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