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運行時間關閉

楼主(2015-04-11):
N4030 運行時間關閉

网友:
打開一分鐘關機

网友:
先清一下灰塵打好硅脂再用魯大師看看溫度是否正常,風扇轉動是否正常

网友:
排除 温度 及简单故障 重点监测下温控等的影戏

网友:
一分钟掉电,主要是温度,温控电路等问题,不过不排除几大件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关机,先考虑散热问题吧

网友:
为啥要打繁体字,不认识

网友:
是台湾的同胞?讯维网的知名度确实很高。不是搞电脑维修的吧,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