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显卡故障

楼主(2015-04-11):
一台HP pavilion一体机,显卡是单独的一块小板,客户送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示,加焊显卡,开机有显示,但是进系统一瞬间,显示有横线,接着就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后来我换了全新的显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会是显存的问题吗?这台机器之前修过,夜视开机无显示,请朋友们帮帮忙,这个显卡板要300块,感觉有点不值

网友:
这种 先测试下显卡的条件 一般不要来就换芯片 有时间是电压不够这些引起的也是很多的 建议上个图 这样更加的直观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先用风枪吹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