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疑难故障的B460啊 真讨厌啊

楼主(2015-04-11):
机器为一修,无进水摔伤 开机0.9跳到1.2左右 测内存202 204 的SPD 开机抓到一小段波形,拔掉内存对比,一样的波形,应该是没有读到SPD信息 ,测内存30脚复位为0.2 测内存排阻无任何波形,内存的时钟也一样没有,南桥BIOS 刷了很多版本都一样,南桥已经换了一个,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模一样,再回到测试SPD 发现一个现象,开机有一段波形应该是读内存的,这个时候内存RST是0.2V 内存时钟 排阻均无波,再继续等大概10秒左右,SPD跳除了长长一段波形,应该是抓到内存了,再测内存复位已经是1.5了,奇怪的就是内存排阻时钟还是无任何波形 ,谁能告诉我大概查的方向,我觉得读了SPD 复位内存后内存总线就应该有波形,真的是被难住了。还有,我测试LPC总线的信号都有持续的波形 包括贞周期也是有持续的,为了排除EC也换了,EC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测时钟芯片各路都输出正常,网卡也去掉测试了,这问题真是奇怪了啊,南桥读取内存SPD信息后然后CPU也发出复位内存复位,为什么内存总线就是没有波形了,还有哪里需要查的请各位师傅指点小弟

CPU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
亲爱的师傅们麻烦稍微看下吧  应该查那些 给个方向

网友:
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修,最好飞个debug卡,看是不是挡内存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有没有大师啊   提醒我修好的送100下载分

网友:
不好搞呀,能搞好就是问题多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
我的还奇怪,本来是铁壳短路的,一路烧到电源附近都坏了,换了之后发现不跑马,换CPU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