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r400 不触发

楼主(2015-04-11):
症状: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把主板小电池拔掉,外接电源可以触发开机,之后会反复重启几次,调下时间就进入系统了。
各位大神这应该怎么排查呀?能是具体点么?万分感谢
不触发

网友:
其实本来没毛病,手贱拆开研究研究内部构造,结果出问题了

网友:
你可白到家了,IBM的r40o放电会掉电两次后才亮

网友:
反正按开机没反应,唯一的开机方式就是放电……插电源……放电……插电源……放电……插电源

网友:
愈修愈坏,这研究成本太夸张啦?

网友:
没听明白。乱乱…………………

网友:
小板带电池的吧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主板BIOS的问题吧 我觉得

网友:
检开机电路

网友:
是不是你键盘坏了

网友:
我决定今晚刷个BIOS
刷完了再接着说

网友:
有的机子拿掉电池会自动重启几次,楼主装上电开机等下看看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拿掉电池自动上电,可是掉电后就不触发。

网友:
BIOS刷啦,没用,戳了3V/5V,系统供电正常。下次我准备查查南桥开机条件……

网友:
拔掉电源,开机针脚上有0.2V左右的静电。这正常么?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短接键盘接口开机啊,是不是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