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70G 笔记本充不上电 适配器好使

楼主(2015-04-11):
宏基4750G   笔记本   电池 没电开不开机, 连接充电器能开机,  但是 电池一直都是百分之 0电量   开机充电, 充不上, 关机充电充不上, 但是一直显示充电中,  求大神  指点迷精,

网友:
如果电池没坏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看充放电IC有没正常工作

网友:
电池坏掉了

网友:
电池坏了,或者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量一下充电电感有没有电。。。

网友:
现在电池坏的不要太多。别纠结,先换个电池。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