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3842的问题

楼主(2015-04-11):
今天接首一个电动车充电器。48V12A的 打开一看功率管8N60烧坏,开关管接地电阻R0 烧焦,集成块3842击穿。全部更换后发现电路不起振,测量3842的7脚发现只有13V左右的电压明显低于18V的启动电压,于是怀疑启动电阻R2有问题,但更换后仍然是13V左右,又怀疑启动滤波电容C12漏电,更换后问题依旧测量还是13V左右,D7,R8,R7都检查了也没有问题,难道是启动电阻大小不合适,于是果断断开R2与3842的7脚的连接测量R2的输出端(如图所示)发现竟然有292V的电压,难道R2的120K只降了几伏电压?为什么连上7脚就是13V?断开7脚就是292V?还有启动电容耐压50V为什么通电后只到13V就不在升高了,13V启动不开啊?问题出在哪儿? 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A:
當 "开关管接地电阻R0 烧焦"  表示有過大电流產生

T2 變壓器要檢查看看 是否NG

网友B:
开关管击穿还会损坏R5和D6,还有L2开路也曾经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 "开关管接地电阻R0 烧焦"  表示有過大电流產生

T2 變壓器要檢查看看 是否NG

变压器 两个绕组都测量了 都通啊?难道是匝间短路了?  匝间短路会不会造成启动电压上不去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击穿还会损坏R5和D6,还有L2开路也曾经碰到过

该充电器只有R5没有设计D6,R5已经烧焦,已经更换过了20欧的。就是启动电压只维持在13V左右,启动不开啊?

网友B:
在7脚处接上约15v的独立电源,看看8脚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换ic,正常则接通电源看是否起振

网友C:
启动电压13V没错的。。。而且你断开R2测量的那个292v电压也是没错的。。。

网友:
按6楼说的做

网友D:
楼主对R2断开后测量下端电压很高在理解上是有误的。不能这样测量的,因万用表的内阻是很大的,与R2连接后测量的电压并不能显示出电路上的实际压降,而是万用表的内阻与R2串联后测得的内阻压降。

网友:
检查尖峰吸收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E:
楼主开关接地电阻R0更换的多大的?图纸上的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关接地电阻R0更换的多大的?图纸上的有误,......

这个是临时找的参考图纸 ,R0实际我更换的是0.51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压13V没错的。。。而且你断开R2测量的那个292v电压也是没错的。。。

启动电压13V没有错?13V根本就启动不开3842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R2断开后测量下端电压很高在理解上是有误的。不能这样测量的,因万用表的内阻是很大的,与R2连接后测 ...

有道理,您分析的很透彻。能否告诉7脚启动电压只有13V的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7脚处接上约15v的独立电源,看看8脚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换ic,正常则接通电源看是否起振

好的,今天按您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G:
电源块3842 再换一个试一下吧,可能和质量有关系

网友G:
光耦换了吗,电源管击穿会殃及很多外围元件啊

网友:
非常值得收藏的东西.

网友H:
结果如何?修出来回复下,这么多人热心回复!

网友:
472是否漏电严重

网友:
赞同,更换C25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启动电压13V没有错?13V根本就启动不开3842啊?

启动电压13V是没有错。。电路如果启动正常了这个电压由开关变压器副绕组L2提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印象中3842的7脚应加电压压大于16V...................

是16到18v之间。。具体根据电路设计要求。。。但是如果启动不了。。这个电压就只有这么高。。测过还有12v的呢。。。

网友:
用代换法代换D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您分析的很透彻。能否告诉7脚启动电压只有13V的故障原因?

7脚13伏也可工作,因为这个脚是芯片的电源供给脚,在8—40伏之间均可工作的。

网友D:
电源不启动,说明电路中还有问题,除了UC3842外。看看其它的元件是否损坏,耐心细细查一下其它元件(也包括UC3842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启动,说明电路中还有问题,除了UC3842外。看看其它的元件是否损坏,耐心细细查一下其它元件(也包括 ...

楼主确实换少些东西3842损坏的话周围有几个电阻会开路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给出答案。

网友:
3842 13v 就可以起振了 正常工作18v

网友:
那个接地的  应该是0.33欧    还有如果只有12v尝试换那个稳压二极管    就是50v那个电容前端的

网友:
先不接功率管 在G S脚接个发光二极管  电路起振的话2极管是闪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耦换了吗,电源管击穿会殃及很多外围元件啊

能换的都换了,就这个没换过啊。

网友:
好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值得收藏的东西.有它,朋友们也许再也不会因为7脚VCC是否达到16V以上的电压而纠结   .若是喜欢贡献点可 ...

非常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块3842 再换一个试一下吧,可能和质量有关系

哈哈,山寨的也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结果如何?修出来回复下,这么多人热心回复!

是不是输出部分有击穿短路,然后通过光耦过压保护了,所以不起振

网友:
最后什么结果,反馈一下。我的方法和6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