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gateway z07 nv40 掉电通病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5-04-11):
如题 掉电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机器到手的现象是进pe正常 ghost过程中蓝屏 B4  正常进系统掉电 需要先进安全模式禁用ATI X1200显卡驱动 然后可进系统 根据 来自本拉登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737  顺利修复
锁定电感PL10 NB-CORE  +1.2v 后级电解电容pc136 拆下 换台机6.3/1000微法电容  搞定

以上是引用的原来的帖子,但是我看到后来有一个同行问到:为什么在更换电容后电池无法正常开机而电源正常的问题,可能这是个别情况,但是很不幸,被我遇到了,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用电池也是在进系统后掉电,多次更换不同容量电容后仍然不能正常工作,我开始考虑其它思路:首先在更换电容后已经能够在电源情况下开机,表明该电路在此时已经能正常工作,而电池供电时不能正常工作,他们的区别在哪?就是一个电压不一样,电池工作是电压为9-14v,低于电源电压,并且使用过程中电压不断下降,在此时电路中mos管的工作状态不断改变,进入系统后,显卡正常工作,使用电流突然变大,更换后的电容虽然容量更大,但在电池供电电路中对于mos管变压后的电路电流变化延时稳压时间增大,造成检测电路异常动作,仍然会造成掉电,所以更换大电容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解决方案:更换前面的电感,在上面的电路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路中电感系数为2.5微亨,要想在更换电容后检测电路正常工作,就必须把电感更换为与之对应大小的才可以,不然会误动作,我把电感更换为3.3微亨的电感后,电池开机正常(或者更大的),电源开机也正常,测试一天无误后交工,至今没有返修。
原理:电感为储能作用,主要是作为检测电路工作带来反馈时间,进入系统显卡正常工作瞬间电流增大,造成电池负载瞬间变大,电压下降,检测电路得到电感两极电压差过大,瞬间就过流保护掉电,而更换大电感会把电压下降的时间延长(时间短到你无法测量,但检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就不会断电,而在电源状态下不存在电压突然下降,就不存在掉电情况。

这个机器很老了,但是客户是单位客户,在没有申请报废的情况下只能维修了,刚好就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以上为亲身经历,如果表述错误请自行掠过,二把刀出手,高手刀下留人。

网友:
捷威这个垃圾机以前修过都放弃了。。。。

网友A:
表示这个真的很不错啊,楼主理论很不赖啊

网友:
以前换过6.3/1000也是用电池掉电。 后换了普通330的就正常。   论坛的帖子都说要换1000微法的,我就纳闷了这个1000微法是从哪开始说的

网友B:
联想的机器吗?换电容就能解决?上次换过,隔天就返修回来

网友:
已经加分支持了,

网友:
技术指导的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同样的问题,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楼主 这个真经典

网友:
值得学习,对新手狠大帮主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先收藏了。
不过,如果换原值电容,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不好修哦。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笔记本 特别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个牌子的笔记本 是哪个国家的品牌  不过楼主既然 查出来同病了  那以后 我们遇见 就好修多了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个真的很不错啊,楼主理论很不赖啊

嗯,有同感滴,支持这样的帖子,我是给楼主评分来的

网友:
楼主 辛苦了 五四的奉献..

网友:
楼主这个装台式机的电容放得进去呀

网友D:
而在电源状态下不存在电压突然下降,就不存在掉电情况。楼主理论很好啊,我想请教下,你说的这种电感上电流突然加大为什么在适配器电源时与电池供电时不同呢,谢谢,有空能发个图详细描述下吗,

网友:
真心折服了,楼主的理论很好

网友:
好经验   多谢楼主分享  NV40  有些年头了

网友:
蓝屏的机器,最难修。,这样都被你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在电源状态下不存在电压突然下降,就不存在掉电情况。楼主理论很好啊,我想请教下,你说的这种电感上电流 ...

外接电源功率在65w以上,显卡电流的增大不足以拉低电源电压,而电池就不同了,在带不带负载前后电压值会有不同,使用过程中电池电压会从满电的13.5v左右逐渐下降至9v的保护电压,突然的电流增大会把电池的电压拉低,而检测电路调节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看下所有的电路在后面都会有电感存在,是作为检测电路的一部分工作的,电压和电流的微小变化反馈到管理芯片内部比较器后会对mos管控制电压做出反应,这个在理论课例面有讲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

网友:
这个都被研究出来了,真厉害。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学习,,,刀谢刀谢

网友:
不好修哦,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做,,

网友:
还是电流纯净度的问题,估计就换成新的330Uf或者470Uf的就应该没问题,但是楼主把电路分析得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理论精,奶牛修的少

网友:
只能顶你一下,我没有分加给你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种老机器现在很少了

网友:
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LZ很强大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
这么厉害啊,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佩服,就是要这样清晰的分析思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你修显卡时这个保险 好容易坏

网友:
这是个好贴   期待楼主的下次精华。

网友:
220UF你换成了电解电容1000UF,容量相差太大了点吧,而且电解电容的充电过程没有钽电容那么好。建议更换电容时容量不要偏差大多,当然只能大不能小。换成330UF的应该问题,楼主有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机器吗?换电容就能解决?上次换过,隔天就返修回来

捷威的,就是美国奶牛机器 ,现在被ACER收购了,所以它和ACER的板子好多型号是通用的,多数是广达和纬创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笔记本 特别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个牌子的笔记本 是哪个国家的品牌  不过楼主既然 查出来同病 ...

原为美国捷威(奶牛)军工的。现在被台湾ACER收藏,

网友:
楼主 理论强悍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只要有示波器,几下就搞定了,修台式机的人都知道测量这些电压

网友:
LZ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  高手

网友:
真心厉害,现在我有太 g4741  也有点这个现象    卡机压力测试显卡  掉电    ,加焊了显卡 可以测试一会了(开始时一开测试软件就掉了),昨天测试了哈,又没掉了,但南桥的温度hm55 温度到76度最高,准备再观察观察 ,先把南桥换了,把温度看能解决不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理论知识也很重要哦

网友:
理论分析很有道理,学习了,看来还是原主板用料不足啊。

网友:
呵呵  下次遇到 就可以解决了  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是不是更直观

网友:
感觉换成330的就ok了。。。1000容量变化太大

网友:
很赞!!!留着备用

网友:
这问题值得借鉴

网友: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