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5-04-11):
Y480,公共点对地电压19v,但是对地电阻约1.1M欧,请问这是断路吗?目测PQ501好像是烧了。我上个图

网友:
不上电了,请问是这个的原因吗?

网友A:
想说明什么问题、现在通电什么情况,短路基本都O欧啦

网友B:
你还是去学习下电路基础先吧,

网友C:
短路 了自然不会上电
你要是怀疑 那个PQ501就把它拆下来测下

网友D:
要学习就要自己做动手多问,当然也有可能把它搞废去了,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习下理论上手比较快!

网友:
短路都大电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说明什么问题、现在通电什么情况,短路基本都O欧啦

不上电了想问下是不是他的问题呢?5脚与678脚电阻都是1k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去学习下电路基础先吧,

恩恩,的确要学习好多呢,谢谢提醒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上电了想问下是不是他的问题呢?5脚与678脚电阻都是1k欧左右

呵呵 ,你说的不够全面呀,我没办法回答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 了自然不会上电
你要是怀疑 那个PQ501就把它拆下来测下

请问为啥的断路呢?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学习就要自己做动手多问,当然也有可能把它搞废去了,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习下理论上手比较快!

恩恩呢,所以才过来发问嘛,而且咱们论坛大家都好热心呢

网友E:
能请问下为什么大家都说的短路呢?明明公共点电阻很大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说的不够全面呀,我没办法回答你呀

呃,那请问您还需要什么信息呢,给您发过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那请问您还需要什么信息呢,给您发过来呗

通电后电流表怎么显示,保隔电路过了没,3V 5V电压出来没,开机脚有没电压

网友:
没有人说短路啊   公共点不是有19V吗    公共点没短路  要是公共点短路的话会大电流的  你这机器是什么故障  电流上到多少  能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请问下为什么大家都说的短路呢?明明公共点电阻很大的呀

我是说,如果是短路,你插可调电源,不就大电流了嘛?

网友:
看图  一个上管 一个下管,PWM电路,你看下旁边或背面的电感对地阻值,建议先把电路基础搞懂再修,不然会烧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