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CQ40 LA-410P待机出两个5V

楼主(2015-04-11):
几天前 ,接一同行的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待机0.2, 我同时拆开的机器,简单量测后说搞不定 ,让我再看看。拿过来的时候看到待机芯片51125被动过,EC、南桥被动过。首先拿万用表量各个电杆对地,发现3VALW和1.5V供电电杆都阻抗为5,不对 一定是短路,查看图纸,是南桥短路,拆下南桥,再量两个电杆的对地阻抗正常,再上电。发现待机还是0.00,仔细看待机51125周围,发现有一个电阻高跷,装好后,发现待机还是0.2 ,待机发烫。果断换一个51125,这时候待机看上去正常了0.02,一量待机两个电杆,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两个电杆都是5V.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毕竟仁宝的板子修的比较多。一开始以为是上家动了板子,把5VALW接到3VALWL ,用万用表量测发现没有,也没有与+VL量在一起。查51125工作条件,发现+3VLP的电压也是5V,好了这时就彻底不知道怎么弄了。仔细看EC,装的是KB3926QF,图纸上显示的是KB926QF,把EC拆了,再量+3VLP发现这个时候是3.3V.笑了,难道就是这个EC的问题  ?装上KB926QF,发现还是两个5V,这时是彻底的懵了。再回到51125的工作条件,也没有发现异常,果断再换一个51125,对,你没有才错,涛声依旧。再回到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51125的13PIN的电压啊7V,比正常偏高,以为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换电阻,当13PIN电压到4.7V时,发现还是一样的。再量EC_ON,发现也是5V,拆了PQ307,发现3VLP正常了。找料板换个管子上去,发现电压终于正常了。总算松了一口气了,装南桥,南桥装好后发现电流0.02-0.46-0.94不动了,以为是不跑马,用示波器打内存195脚 197脚,波形正常,证明南桥是换好来的。换内存也是一样的,再一摸北桥发烫,断定是北桥还有问题,本来这个时候都不想修下去了的,没事做,就在料板上找个北桥拆下来植球,再装上去。在拆CQ40北桥时,发现北桥下面居然鼓包了,他大爷的,还是硬着头皮焊上去。焊好后上电,发现电流0.02-0.46-0.94-0.88-1.06  还差一段就该量了,想到BIOS芯片也有焊过的痕迹,难道BIOS被动过 ?果断刷一个,刷好后装上去,再上电0.02-0.46-0.95-0.89-1.08-1.23亮机。。。显示了久违的画面。简装起来,进系统 测机,没有发现其他问题。。。。艹

网友:
这个二修 修的真是不简单 供电 桥 BIOS ……

网友:
思路清晰。给力

网友:
这维修的过程,真......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这个机器被上家折磨惨了

网友A:
这个板子被上家轮奸了无数次啊   这都被你搞好了  牛B     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再上些图才好,全是字,看得眼睛疼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要是有图更好了。

网友:
楼主修这机器不容易啊   加分

网友B:
楼主换了 南桥 北桥  待机芯片  报价的话客户能接受么?楼主的技术没得说,我早就不搞了

网友C:
不容易啊,颇费周折

网友:
无遇到 CQ40 屏借口的19V 电感烧黑 半层烧了个黑洞

网友D:
最后检测  待机 EC SB  NB 显卡 声卡  读卡器  全都烧了  半层还有问题  果断放弃 这会把人修出病的

网友:
:你的头像好有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 南桥 北桥  待机芯片  报价的话客户能接受么?楼主的技术没得说,我早就不搞了

仁宝代工的板子修得多,又没什么生意,就瞎折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检测  待机 EC SB  NB 显卡 声卡  读卡器  全都烧了  半层还有问题  果断放弃 这会把人修出病的

我都觉得快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啊,颇费周折

过程是比较困难

网友:
思路还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 南桥 北桥  待机芯片  报价的话客户能接受么?楼主的技术没得说,我早就不搞了

全当练手,修出来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被上家轮奸了无数次啊   这都被你搞好了  牛B     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没时间做图,再说这个图纸是到处都有的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必要吗 2个桥+EC+其他的 买板都差不多了

网友:
真不简单,给力

网友:
人都看晕了,学习了

网友:
没有图,实物拍摄一下,发上来也好啊,

网友:
BIOS 坏得真多。

网友:
这样还能修好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