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5-04-11):
Y480不上电,公共点对地电阻1.2MΩ,电压19V,目测板子上的PQ501好像有问题,测5脚与6、7、8脚之间电阻约为1k欧姆,请问是不是这个PQ501的问题。有图关于PQ501的。

网友:
PQ501在电路图中是做什么用的?DS值正常不?D级678不是通的吗?

网友:
依据图纸,5、6 、7 、8脚在MOS管PQ501的内部是相连的,这几个脚电阻应该为零,如果真如楼主描述,这个管一定有问题了

网友:
k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看一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首先量电感阻值等都是二极管档,公共点正常450左右,还有这个PQ501的5678是相连的脚,同为D极。你在好好确认吧。这个MOS的S极是产生+1.5VP电压的 如果正常就直接无视这块了

网友:
拆下PQ501测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个图片是怎么拍出这色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表?还是以前的指针表吗?先换个表再测吧,一般都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MOS管!你这好像无法判定好坏吧

网友:
建议先搞清楚管子的类型和脚位,

网友:
楼主看看图纸  里面起什么作用   目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若真想测阻值的话要拆下测哟

网友:
我目测PQ501没异常啊  你目测好厉害

网友:
楼主 不能盲目 换 还是搞清楚这是什么管子 在换吧 不然烧掉就麻烦了

网友:
只要输出1.5VP正常就可以不用管

网友:
去迅维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