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cpu不睿频

楼主(2015-04-11):
具体情况是这样 睡眠唤醒会睿频 但是马上就回关闭,平时开机一直是最低频率工作!!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A: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  主板和CPU。还有bios都有可能的,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用的外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  主板和CPU。还有bios都有可能的,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用的外置电源

电源是原装的 cup睡眠唤醒的一瞬间可以睿频到27倍,瞬间就会下降到最低,笔记本bios很简单,恢复出厂设置没效果!!一会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换的板子+CPU。一般人是不会在意这个问题的。

网友:
没碰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换的板子+CPU。一般人是不会在意这个问题的。

我先考虑换cpu,当前在做的是bios更新 !!看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把系统重新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