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410不开机是不是sc故障

楼主(2015-04-12):
故障是电池充满后在关机情况下一两天消耗百分20左右(电池本身损耗百分50左右)。放了十几天后不开机(完成没有任何反映开机指示灯也不亮)以为电池没电(电池上显示还有五分之一的电量)。插电源不开机不充电,放在扩展坞上也不开机不充电,扩展坞连接指示灯也不亮。电池卸掉,bios拔掉30分钟后,拆掉内存重装,还是无法开机。然后心想放在扩展坞上看看能不能充电,两个小时没理它没想竟然自行开机(以前放到扩展坞上是有时也会自己开机)。请问这是不是sc故障。

网友:
呵呵,有些东西不好用语言去解释,就像温度高保护的机器,重新插拔电池就OK啦,还有放得时间长的机器,有部分不能开机的,也是插拔电池就可以好的

网友:
送修吧,就算是你自己认为的故障你也没工具修。

网友:
坐等高手出手

网友:
我是小白,我真是看不明主要问题,我自己有点乱,但还是裸板慢慢测修,表面只是修程序或系统问题

网友:
sc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接维修电源看待机电流

网友:
楼主这知识还停留在比较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