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LENOVO E531 二次重启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12):
寻求  LENOVO E531 二次重启问题.解决方法!
接到一台二修机  上一次算给面子..只拆了部份的电感..走运对  仁宝宝的时序..有些了解...成功开机...但发现...关机了..再开每次都要开2次..才有显示 波波读 U5 U6的1.2脚都有.波型动作了..返正强制关机开机就行..单接电池.与变压器还是一样问题....但重启多少次都正常.....BIOS ..擦了2种都是论坛下的..还是一样...!

网友:
查EC附近有没有动过,或者看看这机器是因为什么问题才维修的、进液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是进液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实在头疼就这样吧,跟客户沟通好,说上家搞的,凑合用。。。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说是要EC和桥BIOS一起刷。找售后要

网友:
估计被人拆了小电阻什么的,估计难搞了。。。

网友:
这个就是bios问题,我已经发现x230 ,t430.e530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bios问题,

网友A:
是8MBIOS的问题  我刚好昨天备份了这个BIOS

网友:
别整了,网上买BIOS吧 !像E431一样 ,二次开机才能显。。

网友A:
解决联想E531 第一次不显示问题,BIOS已在E531机器上验证过,绝对行。

联想E531-VILE2 NM-A044-1.0-U6.rar

网友:
人为故障真心烦

网友A:
解决E531第一次不显示问题

e531-u5自己备份验证OK .rar

网友A:
刷好了记得回复下哦

网友:
要两个BIOS一起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好了记得回复下哦

老板  很感谢你发BIOS  我刷过了   现在机器无限重启   我的原故障是要二次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联想E531 第一次不显示问题,BIOS已在E531机器上验证过,绝对行。

到底单擦 U5 还是 U6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E531第一次不显示问题

到底单擦 U5 还是 U6 ?

网友:
bios不对么   从新耍

网友:
u5 u6  一起刷

网友:
手头有台E531加电不显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D:
两个都下载刷了 还是一样,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强关机再开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下载刷了 还是一样,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强关机再开就正常了

二次开机...照样交机..没办法了..时间不等人..客户太赶了..

网友:
要通用BIOS!才可以

网友:
2ge一起淑  肯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单擦 U5 还是 U6 ?

刷了之后反复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很感谢你发BIOS  我刷过了   现在机器无限重启   我的原故障是要二次才能开机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有时候可以进去系统的

网友(2015-05-14):
解决了没有
呢。我也有个

网友:
有弄好的吗?求解决办法

网友:
说要2个一起刷,这个真的吗,有没有兄弟验证过

网友:
提供解决办法   换EC  需要的联系 QQ 452703091

网友:
找个好的BIOS

网友:
我的机机就一个BIOS,刷完也这样,好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小小白就要成大神了

网友:
2个一起刷了 还是需要 二次 开机才能亮

网友:
我有台软关机关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NO  直接交机。。叫客户开2次。。

网友:
  是不是上家做手脚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BIOS问题!,每台机对应一个BIOS的,除非有通用BIOS的才可以解决

网友:
最近修了一台也是同样故障 二次开机  最后到售后软刷了 EC 和桥 还是一样无语了!         大神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MBIOS的问题  我刚好昨天备份了这个BIOS

是和论坛上的一样的么

网友:
问题怪怪的

网友:
bios 或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