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安钛克vp550p电源该怎么修

楼主(2015-04-12):
用了几年的安钛克vp550p,表现为开机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正常(大约10来秒),然后就自动断电。没有保修了,拆开电脑后。发现下面图片所示的地方接上主板运行10来秒后特别的烫手。如图:

(对应发烫的另一面的图片,感觉线路板的颜色与其他地方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应该是发热发的了)

感觉应该像是电源被保护了。我试着电源只接了一个小风扇后,可以一直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接上主板就只能运行10来秒,这是那儿出问题了?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电流大了  看看那些小电阻连得是什么东西  还有 可能电阻因为自身温度高了时间久了变值了

网友A:
线路板一身黑,看不出来电路出来啊。难道要一个个拆出来一个个量? 不知道那些电阻是做啥用的, 感觉是不是有那个地方可能短路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今朝明朝的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 在220V 输入端口那里串入 220V60W 灯泡 保证电源不会炸
鸡了。
第二 测量 电压采样电阻 15脚的电压是否在 2.5V--2.75V
pfc 不工作 肯定电压会在2.03V 左右 (这样的电压 后面的pwm输
出也是不工作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定采样电阻是好的。 如果测量电压
变成了310V 那么要小心 很可能会把芯片给over 也不一定 要小心啊
第三步 一般是建议修理主动pfc 工作 再修理后面的pwm输出
第四步 通电测量ml4800 供电脚VCC 有没有15V 电压 这个是
在 绿线接地情况下面做的(要确定绿线接地,不会少东西啊)。
如果没有 找控制ml4800 供电光耦(三个里面的一个) 并且测
量ml4800 输出的基准电压脚 有没有7.5V
第五步 ml4800 供电正常 pfc基本上就可以工作了 灯泡会一闪
一闪的 可以去掉灯泡 看看pfc 升压以后是否达到380V 建议在去掉灯泡
前 把后面pwm 输出的驱动三极管 去掉 使后面的电路不工作 这样先修好
前面主动pfc 接下来再修理后面的正激电路

网友A:
谢谢zxw7172:我按照论坛的方法检测了一下:
1:通电的时候绿线短接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转动。
2:检测+12v, 5v,3.3v电压正常。
3:在电源D型口上挂接二个12V的电脑风扇,可以正常运行并运行很长时间没问题。
4:把电源接上主板开机,可以正常启动电脑,只是大约10S后自动断电,发现我一楼图片处很热。

从上面现象能否判断前级供电应该是好的不?重点在为什么监视线路上面的那几个电阻会很热?它们又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另外,测试的时候不敢再接主板,怕把主板弄坏了,有没有不接主板的测试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zxw7172:我按照论坛的方法检测了一下:
1:通电的时候绿线短接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转动。
2:检测+12 ...

接光驱。读碟

网友:
梅捷A78LM3-R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一身黑,看不出来电路出来啊。难道要一个个拆出来一个个量? 不知道那些电阻是做啥用的, 感觉是不是 ...

楼主这台电源明显的过载保护了,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各组电压的电流,看看是哪一组的问题。。

网友A:
没接啥东西哈,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我把20N06T拆了,整个世界清静了,蓝色线的电压偏低了-11.87,其他电压正常,但是不敢再用这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啥东西哈,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我把20N06T拆了,整个世界清静了,蓝色线的电压偏低了-11.87,其他电压 ...

-12v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先搞清楚了。
我想不会是电源问题吧,品牌电源有保护功能,用起来很安全,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v正常。没有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电源在待机的时候,大电容之间电压是300v左右?还是380v左右?

网友:
建议把小型电解电容全换新件后,再修

网友E:
负载过小,找个大点的负载接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接啥东西哈,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我把20N06T拆了,整个世界清静了,蓝色线的电压偏低了-11.87,其他电压 ...

怎么回事,什么叫整个世界清净了,难道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电源在待机的时候,大电容之间电压是300v左右?还是380v左右?

待机时为300v,启动后为360-400v不等,根据设计而定

网友F:
楼主 你的是掉点啊
待机电压正常不     换功率管啊  后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先搞清楚了。
我想不会是电源问题吧,品牌电源有保护功能,用起来很安全,换个主 ...

是电源问题,试过了,正常可以开机10多秒后,就是我上面的那个地方很热,然后就断电保护了,我把上面的供电三极管20N06T的S脚接的电路给他断开了,就不会发热了,可以正常带主板开机使用,但是由于没搞懂具体是那儿出问题了,再加上电路改动过,不敢再使用,怕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负载过小,找个大点的负载接上看看

后来我经过排查,跟接的负载没关系,只要短接了绿线与黑线,上面的一排102电阻都会发热,唯一不同点是接在主板上,会启动保护,但是我手动短接绿线与黑线后,虽然上面的一排102电阻很热,但负载就会一直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是掉点啊
待机电压正常不     换功率管啊  后继的

不明白,没看懂。其实通过测试,我怀疑电路整个输出是没问题的,唯一可能是监视电路出了问题,但是具体是那一块出问题了会导致上面的一排电阻狂发热,没查出原因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是掉点啊
待机电压正常不     换功率管啊  后继的

大电容待机的时候电压为345V左右,对通的时候为390V,我看大家说的都是300V,是不是待机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待机的时候电压为345V左右,对通的时候为390V,我看大家说的都是300V,是不是待机电压有问题?

可能你当地的市电电压偏高了,220x1.414=311,或你的表不准,好电源不用,有点浪费,30包邮收了如何。

网友G:
曾经修过一个!空载小带载正常。来主板两秒停检查12v输出有烧漆痕迹。检查12v整流管双向为60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D:
把那块小板上面的DWA107 N181换了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价值比较大 可以修修的,一般情况电流大就大发热,这样情况一般电容问题比较多,你看看相关电容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有什么进展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电源还放在那儿,没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修过一个!空载小带载正常。来主板两秒停检查12v输出有烧漆痕迹。检查12v整流管双向为60更换后正常了

我这个是带电脑也正常,开机正常十几秒,电源就自动断电关机了。就是图上的电阻发热量很大,原因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块小板上面的DWA107 N181换了试试。

为啥是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那块小板上面的DWA107 N181换了试试。

接主板后电阻发热然后自动断电来判断,他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把次级电容换掉吧,用久了,容量下降脉动电压大发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主板后电阻发热然后自动断电来判断,他应该是正常的?

这芯片是保护作用的。你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2015-05-30):
检查一下负载电阻,有没有减小?有可能负载电阻变小,造成电流过大,芯片发烫,系统保护。

网友:
应该是启动了保护。那排电阻如果是发烫的话,应该是走大电流的,作用是取样,然后接到集成块上的。发烫后保护,估计是触动了保护,应该检查电容是否有漏电,短路的情况。这些电容为3.3V,5V,12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會發热的零件可以拆下来先测看看好坏,周遭的零件也一并拆下来看看是否损坏导致元件发热。。。。。。

网友:
想要把他修好,零件总是需要拆拆装装量量的,看著不动永远都修不好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