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燒錄問題

楼主(2015-04-12):
請問燒錄問題,S71PL032J40BFW0K(BGA56 )IC和MC-222254AF9-B85X-B(77 PIN TAPE BGA)IC用哪種燒錄器可以編程及燒錄

网友:
请问烧录问题,S71PL032J40BFW0K(bga56 )IC和MC-222254AF9-B85X-B(77 PIN TAPE BGA)IC用哪种烧录器可以编程及烧录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电路去面的BIOS芯片

网友:
PHS 手機上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