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P8H61-M-LX3-PLUS_0201 BIOS

楼主(2015-04-12):
亲手测示 OK

网友:
我的主板是P8H61-M LX3 PLUS REV.1.00,  故障现象为:触发正常,屏幕每隔20秒左右提示三次“无信号输入”没有图像 刷了你的BIOS故障一样没变化,请问你的BIOS是官网的还是修改过的?亲测OK的故障是什么上来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