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50电池电量

楼主(2015-04-12):
我的Y550电池坏了,拆开后检查发现6节18650电池中一节短路了。我换掉了坏的一节,装机后能使用,但笔记本电量显示永远是100%。这个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电池怎么修啊,我这一般都换的

网友A:
这个你得清零,不然电池记忆电芯是坏的是充不进去的。

网友:
电池没有修得必要了  换吧   没多少钱

网友B:
呵呵 电池还真 没修过,但是听说比较麻烦,你的电池应该写电池里面的芯片程序可以好的

网友:
直接换了吧

网友:
直接换全新的吧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楼主电池也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清零,不然电池记忆电芯是坏的是充不进去的。

不知道清零的方法。请教 。

网友:
高手  电池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电池还真 没修过,但是听说比较麻烦,你的电池应该写电池里面的芯片程序可以好的

换电池很简单呀,直接把壳子撬开,把坏的电池的两端从焊接的镍片撬开,花几块钱买个二手的18650,两头带镍片的直接焊上即可。现在使用没问题。充电也没问题(能充满)。就是用时不知道剩余电量。我现在是打开一个鲁大师直接看电压,到9V了就该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