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总是重启故障??大侠请进看一下了。

楼主(2015-04-12):
我有个安钛克VP450P的电源,老是不定时重启故障。有时能用好几个小时,有时用不了几分钟就重启。拆下电源上电测试,+5VSB正常,绿线电压只有2.5V,大电容有330V左右,整流桥前交流240V,整流后直流330V.短接绿黑线后,风扇正常转,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只-12V低了点有-11.3V.但大电容电压还是330V左右,整流桥前交流只有120V,整流后直流才70V。目测电容都没有问题。求教。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用万用表直流500V档测只有70V,但用直流200V档却有150V???,难道表坏了。不可能吧,不短接绿黑线测整流前后电压都正常啊。一短接绿黑线电压就不正常,我理解短接不短接绿黑线,整流桥前后电压都一样的吧。

网友:
看下电压纹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的主芯片啥型号?此电源用的主动PFC结构 ,大电容上电压应为380V,你的PFC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主芯片???我也觉得是PFC出故障了,但可能是哪 个原件出故障了吧,能不能给点思路???

网友:
电容没鼓包的话直接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B:
是FPC芯片吗??这是我电源的全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FPC芯片吗??这是我电源的全景图。

此图看不道主芯片,可能在电路板背面.............

网友:
帮我看下了,谢谢。好似更没有什么主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FPC芯片吗??这是我电源的全景图。

找到了,此图左边上数第二图中黑色热缩管包裹着一个立式小电路板上 ...........我猜应是6800或其换代芯片?

网友:
如是6800,楼主可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2947-1-1.html

网友B:
非常感谢,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pfc芯片故障??能不能拆下来测试一下??如买个芯片换上又故障依旧?又没有现成的芯片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pfc芯片故障??能不能拆下来测试一下??如买个芯片换上又故障依旧?又没有 ...

建议先看6800的手册和论坛的帖子,搞明白检修要点,并测试关键点后再作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pfc芯片故障??能不能拆下来测试一下??如买个芯片换上又故障依旧?又没有 ...

此帖最好看一看,非常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4116-1-1.html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怎么短接绿黑线后,整流桥前后电压那么低?这是我最想查找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怎么短接绿黑线后,整流桥前后电压那么低?这是我最想查找的原因。

1、只能给你个思路,从交流220进线到你的测量点之间存在虚接点开焊点或元件阻值变大,............
2、也许你犯了个低级的测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只能给你个思路,从交流220进线到你的测量点之间存在虚接点开焊点或元件阻值变大,............
2、 ...

你好,1,从交流220V进线到我测量整流桥只有个二级EMI电路,就那几个线圈和Y X电容,保险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再说不短接绿黑线,整流桥前240V,整流后直流330V 还算正常吧。但短接绿黑线整流前后电压很低,并且大电容还是330V。2,你据说的低级测量会是什么??请赐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看贴子,做到心中有数和维修方案,再动手验证....多看,勤动手,记住别人都是旁观者,,,,

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教我修?我只是个爱好者,你推荐的帖子都认真看过了,但还是不得要领。现在只知道短接绿黑线大电容电压没有380V.

网友:
楼主用的是啥神器,照的这么清楚,,,

网友D:
楼主你的 数字万用表没电了吧

交流降一半 整流后的300v只有70V  PFC 后的400v只有300V 你给表换个电池试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 数字万用表没电了吧

交流降一半 整流后的300v只有70V  PFC 后的400v只有300V 你给表换个电池试 ...

谢谢回复,应该不会是表的问题吧,但我会按你的意思换个电池试一下,为什么不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240V,后是330V呢??大电容不管短不短接绿地都是330V左右。

网友:
是不是上面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应该不会是表的问题吧,但我会按你的意思换个电池试一下,为什么不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 ...

如果 是短接了绿地之后整流桥之前的220V 都变低的话说明整流桥到电源插头之间有东西给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应该不会是表的问题吧,但我会按你的意思换个电池试一下,为什么不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 ...

电源线到板子的线 跟前有个NTC 电阻 你测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应该不会是表的问题吧,但我会按你的意思换个电池试一下,为什么不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 ...

pfc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240V,后是330V。大电容330V左右。但短接绿地线之后,整流桥前后电压异常低,整流桥交流才120V,市电进线路板却正常为240V. 中间只有个二级EMI电路,查了下这个二级EIMI电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怀疑是PFC电路故障,但有个想法,如果PFC电路没有工作,为什么桥的直流才70V,而大电容却有330V,按道理这时大电容电压也应该很低才对啊。是不是PFC还是工作了的,只是短接绿地后,因为某个故障引起整流桥电压低,这时大电容电压本来也应该很低,但由于PFC电路工作了,大电容才维持了330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短接绿地线时,整流桥前交流是240V,后是330V。大电容330V左右。但短接绿地线之后,整流桥前 ...

楼主太急躁,故障点一定在进线与你的120V测量点之间,电压一定降在其中某元件上(包括似断非断线路板),电阻法,电压法都可迅速确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急躁,故障点一定在进线与你的120V测量点之间,电压一定降在其中某元件上(包括似断非断线路板),电阻 ...

你认为有可能是哪 个元件故障吗?谢谢。从进线到整流桥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C:
楼主你告诉我你是如何验证的没问题吗?线路板有裂纹吗?如何证实的?我是旁观者,你才是验证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告诉我你是如何验证的没问题吗?线路板有裂纹吗?如何证实的?我是旁观者,你才是验证的人........

我是没有短接绿黑线时,测得桥前交流为240V左右,桥后直流330V左右,大电容也为330V左右。但当短接绿黑线时,整流桥前为交流120V,但市电进线路板(也就是一级EMI和二级EMI之间的电压)是正常交流240V.桥后直流才70V,大电容都还是330V。

网友C:
量一下240V测点与120v测点之间有120V吗,如有,则拆下此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240V测点与120v测点之间有120V吗,如有,则拆下此件测试...........

明天试下,到时再向你汇报。

网友:
短接黑绿线,测量上图120V与进线之间的电压,测量上图120V与进线之间的电阻

网友:
安泰克好东西呀,用料十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240V测点与120v测点之间有120V吗,如有,则拆下此件测试...........

今天测了下,绿黑短接时,那个二级EMI线圈前都有240V,一过那个线圈就电压很低,有时有100多V,有时才80几V,很不稳定。但不短接绿黑时,电压都正常,那个线圈前后都240V.如果说这个线圈有问题,那么不短接绿黑时为什么此线圈前后电压都正常呢???反正一短接绿黑线,整流前后电压很低,还很不稳定。短接绿黑线后,后级各线电压都很正常,但上机后老是会有重启故障,有时能运行好几个小时,有时十来分钟就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测了下,绿黑短接时,那个二级EMI线圈前都有240V,一过那个线圈就电压很低,有时有100多V,有时才80 ...

不愿拆,就直接用导线连接甩掉EMI线圈,再试,别忘串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愿拆,就直接用导线连接甩掉EMI线圈,再试,别忘串灯泡.............

我不是不愿拆,但拆下来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线圈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 是短接了绿地之后整流桥之前的220V 都变低的话说明整流桥到电源插头之间有东西给分压了

你好,那为什么不短接绿黑线,整流前交流又会是正常的呢,帮我看一下啦。

网友:
测电阻接近0正常,线路板上的白胶可能掩盖了什么,仅是知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037-1-1.html

  我想这个线圈如开路了,那就会不通电的吧,更不会短接绿黑线后引起交流电压下降那么多。更何况没有短接绿黑线时交流又正常。明天拆下来看一下吧。这个线圈拆下来如果每组是通的就是好的吧?如坏就是开路了,是这样吗??真想不通,这个线圈前的交流都正常,一过了这个线圈电压就掉那么多,不短接绿黑线时又正常,。真心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为什么不短接绿黑线,整流前交流又会是正常的呢,帮我看一下啦。

两个状态的区别就是电流大小的区别     你还是直接测 电源插头 到整流桥中间两脚的阻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037-1-1.html

这个线圈拆下来了,电阻法测每两组都是通的。应该是好的,外观也很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圈拆下来了,电阻法测每两组都是通的。应该是好的,外观也很好的。

你用什么档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档测试的

用最小的电阻档测的。顺便问个问题,我不是短接绿黑线后,整流电压很低吗,刚又测了下,整流桥前交流才60V,用的是最大直流500V档测的,但用200V档测却有150V,这是怎么回事。多次测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最小的电阻档测的。顺便问个问题,我不是短接绿黑线后,整流电压很低吗,刚又测了下,整流桥前交流才60 ...

什么品牌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个线圈如开路了,那就会不通电的吧,更不会短接绿黑线后引起交流电压下降那么多。更何况没有短接 ...

估计与pfc有关

网友B:
一短接绿黑后,整流前后的交直流电很不稳定,有时有120多V,有时才60V左右,但不短接绿黑线,整流电压都正常,会不会还是整流桥的故障,短接绿黑后,由于电流加大,导致整流工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短接绿黑后,整流前后的交直流电很不稳定,有时有120多V,有时才60V左右,但不短接绿黑线,整流电压都正 ...

那就更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短接绿黑后,整流前后的交直流电很不稳定,有时有120多V,有时才60V左右,但不短接绿黑线,整流电压都正 ...

http://www.go-gddq.com/html/s653/2013-12/1208252.htm 整流后变为脉动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短接绿黑后,整流前后的交直流电很不稳定,有时有120多V,有时才60V左右,但不短接绿黑线,整流电压都正 ...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整流桥拆下来测了下,也没有问题。但发现短接绿黑线,整流桥电压变低有个规律,就是刚短接绿黑线时,桥前交流有160V,桥后直流有120V,大电容有近370V,但过了几分钟后,桥前交直流都才60来V.大电容才3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拆下来测了下,也没有问题。但发现短接绿黑线,整流桥电压变低有个规律,就是刚短接绿黑线时,桥 ...

估计是pfc保护了,查看pfc开关管,G相连电阻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有短接绿黑线时,测得桥前交流为240V左右,桥后直流330V左右,大电容也为330V左右。但当短接绿黑线 ...

请测量该处交流电压

网友:
哈哈,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测量该处交流电压

你所问的那个地方电压也是240V,就是过了那个线圈就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测量该处交流电压

你所问的那个地方电压也是240V,我市电就是240V的。就是过了那个线圈就变低了,这才是见鬼了,按说如这个线圈后的交流电压代,那线圈前也会一样低,但也想不通,如此时线圈前后电压都很低,那不成了我的市电都低了吗?难道这个线圈还有保护市电的功能??

网友:
直接跳过二级emi滤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问的那个地方电压也是240V,就是过了那个线圈就变低了,

导线直连看看

网友B:
是把那个线圈每组直接用导线连通吗??如图所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把那个线圈每组直接用导线连通吗??如图所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是的.输入串上灯泡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输入串上灯泡很安全.......

不串灯泡行吗?我是纯个人兴趣爱好维修,也没有什么设备,身边也没有灯泡什么的,我想那个线圈本来每组都是导通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是不修了,怕触电。这个电源是近期在淘宝买的二手,买来都正常运行了好几天,等付完款了,就开始出重启故障了,因平时喜欢动动电烙铁才拆开看看,如是小故障就修下,太复杂了就不敢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修了,怕触电。这个电源是近期在淘宝买的二手,买来都正常运行了好几天,等付完款了,就开始出重启 ...

没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修了,怕触电。这个电源是近期在淘宝买的二手,买来都正常运行了好几天,等付完款了,就开始出重启 ...

用交流档测此处电压看看

网友:
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虚焊,请仔细看看线路板!

网友:
今天把那个线圈如图短路测电压,变成这个线圈前后电压一样低了,但进市电第一个线圈前交流240V正常,后160V低了,线圈真的有保护市电电压的作用呢。现变成市电处240V正常,一过第一个线圈直到整流桥电压都低了。

网友:
觉得图中那个线圈有问题,焊下来时焊坏了,不知道有没有代换的。看型号标的是 FSP STA002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帮我看看。

网友:
pwm驱动变压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跟这个pwm驱动变压器没任何关系啊,怎么会把这个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跟这个pwm驱动变压器没任何关系啊,怎么会把这个拆了?

测这个线圈时发现有组电阻好大,就想测下来看看。

网友B:
彻底搞坏了,聋子修成哑子了,准备扔了。  THE END    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彻底搞坏了,聋子修成哑子了,准备扔了。  THE END    OVER

找家电修理的修一下

网友:
楼主建议还是恶补电源的基础知识吧,这个电源有点难不适合你,你可先学着修一些电动车充电器之类的.......

网友:
越搞问题越大了。。其实你一开始的思路就不对了。。既然你大电容直接的电压有330v的话,应该先查pfc电路的取样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彻底搞坏了,聋子修成哑子了,准备扔了。  THE END    OVER

修不好,可否转给我,我拆个零件,修我自己的电源。

网友:
不管怎么样,真心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虽然没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修不好,可否转给我,我拆个零件,修我自己的电源。

出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出多少钱???????

你开价吧。广东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开价吧。广东收货。

50包邮,太少了没有意思,运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开价吧。广东收货。

索性80包邮再加一个我正在用的长成电源,好的,300W的。我想换个大点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开价吧。广东收货。

怎么不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回话????

长城就不用了。自己都还有两个好的升级下来的。我在考虑单独买零件划算呢,还是收你的vp450p划算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