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 le复位灯闪,不跑码,不飞线完美维修

楼主(2015-04-12):
华硕m4a78lt le复位灯闪,不跑码,烧断3.3V线,一般飞线就能解决。维修这点也就够了,如果是修好拿出来卖,换给哪个客户见了飞线,谁还敢要。
今天小弟刚好收到这样的板子,尝试了下不破相维修,大家给点掌声。

烧断了线的板子,缺口刚好在内存槽底下,撬开内存槽就能看到断口。普遍的方法都是绕过内存槽飞线,比较难看。

剪一段电容脚,刷上锡放入刚才断线处

用风枪朝底上加热,把锡慢慢熔化,再加入些助焊膏,让锡化得更均匀

锡化开后,可以用镊子轻轻的挑下电容脚,让电容脚与断口的铜线完全结合。看看大功告成

插入内存后的样子

装上内存扣子,活动自如,没有撞到接口。再扣点“鼻屎”涂在露铜的地方,看不出来了

背后风枪吹过的地方,痕迹也不是很明显

加电,完美开机。

网友:
专业挽尊。

网友:
我看懂了你的文字,没懂你的图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直观,挺好修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楼主正好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了

网友:
内存总线的3.3V 经常烧坏

网友:
牛啊!!还是飞线简单吧!!我就喜欢飞线,,飞了自己用!!不出售!!

网友:
复位闪还跟有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啊

网友:
学习长辈之经验

网友:
完美维修!注意插内存时别短路了。

网友A:
够专业  维修本来就是让别人看不出修那里了,然后客户一看好像那里也没有动,以为是插插内存就好了,所以我维修经常不清理,很多同行要指给他看修哪里了,换了什么芯片,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直接飞线的话是不美观,影响销售,要是替人家维修,就不用这么周折了

网友:
你这也是拼了   搞这么好    一般就后面飞根线

网友:
没有说检修过程。

网友:
不错的技术哦,这焊工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2015-07-15):
楼主好厉害,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楼主你不会飞跟线比你这美观多了

网友:
楼主 内存槽不用拿出来就可以连线吗

网友:
断线也会导致复位灯闪?

网友:
焊工技术不错

网友:
大神在民间a,好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这是通病吗?我有一块一样问题飞线没搞定。高手

网友:
一般飞线。。

网友:
kyi 可以,手工不错,没有破相。。good

网友:
厉害,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2015-08-14):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学习啦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接飞

网友:
还有其他案例木。。。。。。

网友:
好,这样就被你解决了。你牛

网友:
一般就后面飞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专业  维修本来就是让别人看不出修那里了,然后客户一看好像那里也没有动,以为是插插内存就好了,所以我 ...

不清理干净 返修率会高吧

网友:
专业挽尊。。。

网友:
恩恩,可以就是费时间

网友:
还可以这样,开拓思路

网友:
这方法好,以后就这么弄了

网友:
这也是看情况了,如果是给客户修用不着这样,拿出来卖可以试试

网友(2017-08-25):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了,学习,不过一般我都是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