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主板报错掉电故障

楼主(2015-04-12):
开机显示后提示:

然后过15秒后就自动关机了,进不了BIOS,刷BIOS无果,这种故障第二次碰到了,头一次搞了蛮久都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最后放弃了,今天手上又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发出来大家讨论下,指点下!

网友:
查USB 5V供电

网友:
兄弟:USB口5V供电是正常的,两根数据线阻值也是正常的,还有招不?

网友A:
我以前也遇见 这种问题  最后 好像是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见 这种问题  最后 好像是 换南桥好了

如果实在没办法只有换南桥一试了,不过这种板如果给客户报换南桥的价格,估计这生意大半是黄了(同行的板)

网友:
USB过流保护

网友:
这个是华硕常见的问题了,USB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供电,也有可能是数据信号方面,一般是供电部分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USB接口旁边的排阻 822 与472

网友B:
你将板上所有USB旁边的跳线针清洁一下,或跳另外两只脚试一下

网友:
终于看到有价值的东西了,我查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将板上所有USB旁边的跳线针清洁一下,或跳另外两只脚试一下

我试下,先谢了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
usb-oc过流保护了。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关于USB供电的跳线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块也是这样  把英文在网上一搜   发现是5v跳线没有了    装上就好了

网友:
USB反馈给桥过压了这个重点监测桥的USB过压部分才行

网友:
查USBO#信号的

网友:
看看排阻反馈的信号,正常基本南桥没戏了

网友:
应该有 5Vsb跳线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华硕上门很多,有的是822排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