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110 短路

楼主(2015-04-12):
早上同行送来一块板子,说短路屏也碎了,看看能不能修好。板子拿在手里,看看没有腐蚀和进水痕迹。同行说修好要多少钱。贵了客户就不修了。我说先看看吧!没啥大问题100左右吧!他说好的拿回去给老板说下。修的话等会在送来,我说好的、、、、、、、、半个小时送来了,万能表测量发现PQ7 有短路风枪取下,在测 还有短路在测PC56短路 取下在测OK 了,不短了。插电测试OK。 上图
短路图

开机OK图    新手发贴文字不连贯啊! 高手勿喷啊!!!!!!!!!!!!

网友A:
大短路的其实比较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的其实比较好维修

恩 还好啊!  你们都是经过培训的啊!  级别不同啊!

网友B:
这是不是又是什么新的通病呀  我看楼主修的本子 屏幕也碎了  挣了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又是什么新的通病呀  我看楼主修的本子 屏幕也碎了  挣了不少钱吧

同行 的啊!  生意不好干啊!

网友:
现在同行的机子报不上价格了,

网友C:
【发现PQ7 有短路风枪取下,在测 还有短路在测PC56短路 取下 】 不是吧,就这样修? 坏的取下,也不上个好的元件上去就交差了?  这样不影响稳定性吗?   PC56应该是电容,不装可能影响不大,不过PQ7应该是场管吧? 不装的话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PQ7 有短路风枪取下,在测 还有短路在测PC56短路 取下 】 不是吧,就这样修? 坏的取下,也不上个好 ...

他应该装了。只是没写出来。这种低级的错误应该不会犯的吧

网友:
楼主修版好迅速

网友:
好的,修好了,好的,拿钱!

网友:
短路的应该都是送钱的

网友:
只要板层不穿都是捡钱机器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的,只要不是三五伏短路,楼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佩服之余,问一个问题,屏也碎了怎么解决。

网友:
就修好主板,就直接拿走?屏呢?

网友:
楼主蛮厉害的 速度真快

网友:
这坑爹的主板

网友:
楼主修的也是干脆利落啊

网友:
难道短路是损坏本子的瞬间与金属外壳端接造成的吗,个人意见

网友:
pq7 是什么地方的电源场馆

网友:
少了两元件,没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