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时,蓝屏,烦劳各位师傅给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5-04-12):
联想z475,安装win7时蓝屏,图片在下面,硬盘试过没问题,内存也没问题,烦劳各位师傅给看看还有可能哪块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有安装版试试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调了吗,win7要用AHCI模式才行 要不也会蓝屏,再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B:
我的这个Ghost装过好多机器,都没问题啊!!换安装版,可能性大吗???

网友:
把光驱和其他的外设都不接,重新做个系统看。

网友:
换CPU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调了吗,win7要用AHCI模式才行 要不也会蓝屏,再用安装版试试

不是一开始就蓝,好像是到百分之几的时候

网友:
先看下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没,要是改完还不行就只能用安装版了

网友:
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这个是显卡 出问题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或者是内存容量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调了吗,win7要用AHCI模式才行 要不也会蓝屏,再用安装版试试

你确定IED模式不能装WIN7?

网友E:
不是提示硬件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提示硬件错误吗?

内存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或者是内存容量不够。

换了个4G的,故障依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Ghost装过好多机器,都没问题啊!!换安装版,可能性大吗???

你用单条内存 装安装版系统 有的电脑挑驱动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单条内存 装安装版系统 有的电脑挑驱动

奥,我先试试,谢谢你!!!

网友G:
主板上的显卡供电查一下,要不就是显卡

网友H:
硬盘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笔记本主板,哪有现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有没有问题呢?

换到别的机器上,好着呢,唰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显卡供电查一下,要不就是显卡

显卡供电有问题的话,还能显示吗???

网友:
装Win xp试试

网友:
124报错你们确定是调硬盘模式吗?我读书少别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IED模式不能装WIN7?

你看到我有说 IDE模式不能装Win7了?现在笔记本默认的大都是AHCI安装的Win7,如果BIOS里设置的是IDE,会不蓝屏?再说了WIN7系统的话用AHCI更好,对磁盘性能提升比IDE模式要强,你要坚持用IDE,我也没话说

网友:
装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主板,哪有现成的啊!!!

其实基本可确定是cpu/供电部分或显卡有问题,什么硬盘模式是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调了吗,win7要用AHCI模式才行 要不也会蓝屏,再用安装版试试

IDE模式也能装,只不过速度比AHCI慢,这种机子只能装XP,WIN7驱动不对

网友I:
用硬盘分区为两个分区的做系统方式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硬盘分区为两个分区的做系统方式做

为啥两个分区啊???多了不行吗???什么原理???

网友J:
我遇到一台ASUS-AMD芯片组的本子,还是比较新款的那种,ghost进去之后,安装界面一过重启蓝屏。用安装版系统装进去后,可以使用,但是一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卸载显卡驱动OK能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一台ASUS-AMD芯片组的本子,还是比较新款的那种,ghost进去之后,安装界面一过重启蓝屏。用安装版系 ...

是显卡的事吗???

网友:
改硬盘模式了吗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用安装板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进bios 按f9 再按回车键 即可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  把驱动跳过看看

网友:
估计显卡出问题了可以加焊或者用碟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