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HPMH-40GAB6200搞笑维修 内含维修图纸

楼主(2015-04-12):
I7二代,原机待机0.003,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测量有公共点无3V 5V,翻遍千山万水k来一张图纸后原来为TPS 51125芯片,这个好办!
三下五除二后3V出来了,待机为0.033左右(感觉待机高,以前没修过此机器)。有了3V,还是没有5v,看时序为触发后出5V,无奈不触发陷入困境。
客户难缠,准备弃修,装起机器后准备最后一试,乖乖电流刷刷上去了,完美亮机。此机应该是要键盘才触发,避免大家走弯路。奉上图纸里面有时序

DV7 INTEL-HR-HPMH-40GAB6200-B0C0_REV_C.pdf

网友A:
必须要装上键盘才触发???开关键在键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装上键盘才触发???开关键在键盘上???

不是的,也许键盘有回路,例如外星人M17X不接键盘就不开机

网友:
键盘引起不开机IBM的也见过,不过是坏键盘的。相楼主这样的还是第一听说

网友:
回复积攒写下载分 ,谢谢分享咯

网友:
我只遇到过键盘坏导致不开机,不知道原理一样的不?

网友:
这种设计真是坑爹,现在学习了,

网友:
亲测有无键盘均可开机啊!难道是个例?

网友:
不用键盘也可以触发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先试试插键盘!

网友:
确实搞笑,不相信是修好的,等返修吧

网友:
不错有积分了就下~~~

网友:
无键盘不触发,我还没见到过,就你说的外星人的机子,哎,还没摸到过呢,我悲哀啊

网友:
无键盘不出发,开关不在键盘,下次碰见张经验了

网友:
还有这回事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现在新的机子都不走套路啊,不了解的更有可能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