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显卡接屏不显,外接花屏,也有可能是这问题。

楼主(2015-04-12):
    联想E40,起初屏,外接均不显示,上了三次BGA,好不容易拆下显卡,测量显卡电容没短,观察主板没掉点,运气还不错,重植显卡做上去后,外接有些花屏,接屏依然没任何反应。加焊后依旧,感觉焊接挺好的,难道是显卡本身坏了,正在犹豫是否更换显卡时,发现有一个显存滴黑胶的地方有颗珠子不是很整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掉显存,重植后贴上去,测机,外接正常了,在接屏,惊喜!OK!至此修复。显存也不可小觑啊。。。

网友:
打黑胶的机器在加焊显卡时   最好先贴住显存

网友:
对啊 有可能是拆显卡的时候显存没绝热好而爆锡了

网友:
隔热没做好吧

网友:
唉 楼主没有贴锡箔纸

网友:
这机器俩显存有黑胶  可容易爆

网友:
黑胶是比较烦人

网友A:
加焊显卡的时候,没把显存帖住导致的

网友:
跟东芝的机器差不多,换显卡容易导致显存虚焊,,

网友:
你这样灌水是不对的

网友:
是啊,显存不好查啊!

网友:
估计是处理不当造成显存故障的,一般搞显卡都能直接好

网友:
上了三次BGA了  显存不爆珠才怪呢

网友:
其实黑胶的有没有爆锡珠很简单啊,做完桥,看一下基本能看出来呢

网友:
我做这个板子 显存是2层锡箔纸 1层隔热胶带 再来一层锡箔纸。就不会爆了。

网友B:
这显存 怎么吹啊
吹不下来。。。

网友C:
380度一会就下来了。
我手上也有块换了显卡接不显外接花屏,显存全重植了还是一样纠结。

网友:
显存很少遇到过,一般只修显卡,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度一会就下来了。
我手上也有块换了显卡接不显外接花屏,显存全重植了还是一样纠结。

380度还不就烧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度一会就下来了。
我手上也有块换了显卡接不显外接花屏,显存全重植了还是一样纠结。

380度还不就烧坏啊,一般260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存 怎么吹啊
吹不下来。。。

加点助焊膏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的时候,没把显存帖住导致的

我有一次贴上纸,做好桥好,忘记取下来,一上电,大短路

网友:
e40 的通病了,做完显卡 ,必须重制显存  ,要不不显示 ,要不花屏,在不就是灰屏,

网友:
这种机器显存很容易爆珠的

网友:
花屏一般就显卡显存,焊好就行

网友:
像0728018这种你上了3次bga居然还没爆,技术含量和运气都不错啊!

网友:
修到过E40换显卡无果,换显存好的

网友:
这机器不论AMD还是Inter我做显卡显存必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做显卡时弄出来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2次做显卡后显存短路,重植显存后OK

网友:
显存很少修过,不过焊显卡时倒是特别注意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