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6S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5-04-12):
一台4436S 拿过来短路,1.2V处烧出铜了 把短路搞好了 通电自动开机上电跳几次后掉电,然后待机0.018不能开机了,测RSMRST为3.3v 不知道怎么修了,待机为0.038就可以开机 求给思路 不掉电应该可以亮机了

网友:
掉电后断电重新通电又会自动开机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只能上示波器了

网友A:
介意  楼主  更换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板还有短路的!!!!!!!!

网友:
今天也刚收到一块,好像是温控芯片的问题,90D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意  楼主  更换一块主板试试、、、

更换主板那就不用修了,那我们不就赚不到钱了

网友:
希望好了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