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不充电

楼主(2015-04-12):
  如题,机器不充电。原装适配器和电池都换过。2脚 2.6V   3脚 3.3V   7脚 3.3V   8脚 0V    9、10脚 都为3.3V
11脚 3.3V    13脚 3.3V   21脚 5.98V   22脚 19V     27、28都为19V

我想问一下,8脚的电压正常么?要高电平?

网友:
系统可以看到电池么

网友:
下个图纸找找。一般都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我所说的是充放电芯片 BQ24745的测量到的数据。图纸看不到,在小板上面。系统里可以看见电池,但是不充电,也没用充电电流。

网友:
1.看看系统里面是不是指示正在充电,如果正在充电说明电池数据线到EC之间的检测应该没问题。如果还没冲就满了那个就找电池问题2.看看充放电芯片是不是在工作,察看工作条件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VWPhnXxd_pRhdAuCqbATNOksSbzZtN2co8RhMIejsdNDzGWNPoVE0r-R4BogmKv1BtFaungxil8zGti7ZwvBq_8VInycGcrjXxc5aK1P9C

网友:
有没有研究过电源插口

网友:
看看是ec坏了还是充放电芯片坏了,看看

网友:
先检查电池

网友:
要 不看看那 EC到电池的数据和时钟

网友:
要不就换MOS吧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