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掉电,求高手支个招

楼主(2015-04-12):
一个电脑店拿了一块裸板过来板号是BA41 00807A  应该是三星R18 集显的主板,说原来用用会死机,,后来拆开看到散热堵死了,风扇也不转,于是定了一个风扇回来,装上,发现电脑不能开机了,到我手上,待机是0.018触发到0.023-0.035这样马上掉电,测到CPU供电内存这些供电都已经出来了,于是找时序 来一个个电压和信号来测BC3_NBPWRGD  这个都是高电平,当测到KBC3_SBPWRGD 这个时候,EC发出来的只有1.7脚, 到了U2 这边14脚为0  这个也去南桥的,于是把U2拆掉后,现在电流能上到0.5不动,不知道这个温控芯片装不装上会影响开机没有,因为是同行,报不起价,怕定回来这个芯片换上还是一样,很少修到温控芯片,不知道拆下来会不会有影响,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 HAINAN3_INT MP14_BA41 00807A BA41-00808A

网友:
给你片R25主板吧 能正常装系统用 BGA过北桥显卡 现在是插光驱就不进系统 拔掉就行 100元

网友A:
是不是CPU后面的大电容

网友B:
那么低的电流,CPU供电怎么可能出来了

网友:
先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后面的大电容

肯定没有,有我都会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低的电流,CPU供电怎么可能出来了

如果没有出,肯定是先修电压了,我是用示波器测的,肯定有了,只不过看电流,正常是不会出来,那么低,但的确出来了

网友:
查充电ic的acset有没有

网友C:
机器0.023/0.035电流时电压出来了?不太相信。刷BIOS先

网友:
R18的机子是AMD的架构?是的话查1.2伏有没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掉电是很恶心的故障,每天修同行的机子,拿过来都有一到2台掉电,都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0.023/0.035电流时电压出来了?不太相信。刷BIOS先

这个早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