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有待机0.01A,不触发,有没有同样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2):
量3V5V正常,淘宝上买了开机键旁边的BIOS资料,刷了不行,接着又刷了U37,还是不行,请问有没有同样问题的,求指点

网友:
电源一接上,开机键的灯就是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3V  5V有没有出来呢?

网友:
有图纸吗?没有图纸这种就换扳子吧.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待机正常,3V5V都有,开机键上都有5V电压,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开机键上有电压  就找一上EC的引脚定义查一下条件吧 首先  RSMRST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时钟?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有没有出来呢?

老板你没有认真看帖子

网友:
这个板EC到南桥很多断线的

网友:
lpc总线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