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和神州优雅A550-P60 D1"幢""屏"

楼主(2015-04-12):
     先说联想Z470同行拿过来说会花屏 开机看到开机在进系统的时候就出现马赛克一样的方块黄色的闪一下 就不见了 有时候又白屏 本人还以为是通病 左边的轴松的 大家都知道有一款机子是这个地方轴跟电路板短路导致显卡一路供电没有 导致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的 拆开发现 轴是固顶的断了但不是那款 我忘记是什么型号的了 接着就使用代换法了 换 U 内存 显卡 开玩笑的 显卡就是加焊一下而已 还是不行 还多了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马上掉电 无语难道是我焊显卡导致显卡短路了 多触发几次又 可以开机了 之前有修过一台神州的USB短路换H55OK后面用了一个月出现花屏不是这个花屏 而是那个花屏 就是想电视没有信号那样的雪花点那样花 加焊显卡一样想起自己之前换过N桥的 在加焊一下OK 了 ....你明白 灵感来了 (BIOS刷锅了)没有办法了 试一下看 上BGA台 搞起 最后 OK了  申明 :我是新手!
     在说神州优雅A550-P60 D1 开机电流跑1.0 左右 但没有跳变 测各项供电都有 BGA台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 想起之前修过联想的贴片坏有一组CPU掉电没有的话 是有电流但不显示的 问题就是这样 主供电当我断开其中一个电感的时候就掉电 了  断另一组就还是跑1.0 没有跳变 测电压 都有 怀疑性能不良 代换上下管 全换了 还是不行换62882 还是一样手上还有一个老I3的U 换一下 E 显示了 在开哟不显示 这么回事 不稳定 换回原来的U怎么都不显示 郁闷 想到上面联想的 也加焊HM55 结果 OK了 开机显示LOGO 装好 测试OK

LENOVO Z470 DAKL6MB8G0.SB.rar

下载的

SB-U40(25Q16BVS1G).rar

备份的

网友:
神州BIOS备份

神州A550-P60 ec.zip

网友A:
N桥虚了导致花屏还是挺难判断的,楼主收了多少银两。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桥虚了导致花屏还是挺难判断的,楼主收了多少银两。

公共场合,问这个不大好的

网友:
这个还是蛮给力的

网友:
为什么不换掉呢?返修率高

网友:
楼主标点真的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