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nter 独显 南桥 EC bios 淘宝买的 绝对 ok

楼主(2015-04-12):
版号是 DAR13JMBC0    不出集显 的  刷此bios的 ok  还有版号是HP G4 DAOR13MB6E1的 刷此bios也ok  经测试多次的  绝对ok

网友:
我的机器跑22不知道能不用,下来试了验证下

网友A(2015-05-18):
我刷之后 显卡不能驱动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BIOS有问题 郁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之后 显卡不能驱动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BIOS有问题 郁闷啊 !!!!!!

请问  之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BIOS百度了一下终于还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网友:
正需要...下载测试......

网友(2017-05-18):
daor13mb6e1英伟达和AMD的显卡通用吗,,这板好像有两种显卡的吧??????????????????你的是哪种

网友(2018-05-14):
大家可以放心下载,已验证,可以用,我的机器是I3独立显卡,HP G4 DAOR13MB6E1 R:E

网友(2022-07-11):
为什么我刷了触发掉电了 原来机器开机有显示开机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