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13H 键盘不能用,就一个W键

楼主(2015-04-12):
换了键盘,故障一样,换了IO也是一样,主板没有什么东西可查呀,测量键盘上的线都是好的,晕呀

网友:
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都正常么,不会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说不不定就会好了。

网友:
测下 键盘接口那里的组织  ,是不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然后看看有没有电容 ,去掉

网友:
进PE试一下  如果能用就不是硬件问题    或者从装下系统吧

网友:
这款我见过,没修好

网友:
两种问题,一种系统,一种就是键盘信号线连接的滤波电容有问题,这两种问题我都遇见过

网友:
打键盘地址线对地电阻均不

网友:
键盘是规I/O管理的  测试键盘与I/O之间有没有中间的电容断路的

网友:
键盘接口打值

网友:
刷下EC试试看。

网友:
找到问题,是PCB板线路的问题,有一个数据线电压只有1.8V,其他的要么没有,要么是3.3V,直接把线切了,然后键盘接口连接到IO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