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741G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5-04-12):
宏基4741G内接不显(非暗屏)外接正常,外接进过系统,显卡设备正常。显卡重植过,换过HM55南桥,一样。没有EDID电压正常没有波形发出,LCDVDD电压没有,开启LCDVDD的NV_LCDVDD_ON或桥发过来的NV_LCDVDD_ON也没有电压。想来想去不像显卡的问题,实在没有思路,特来求助。

网友:
屏线换过没 兄弟

网友:
排查一下屏跟屏线吧

网友:
换过屏。屏线吗?

网友:
LCDVDD没有肯定不正常  你顺着找找吧

网友:
是不是 暗屏

网友A:
是 暗屏 就 根据 暗屏条件去找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看下有没有出LCDVDD   出就查屏线    不出你就换显卡

网友:
信号从显卡发过来的吗

网友B:
伙碰到过椒平胡  悄换个儿平看看撒

网友:
你说的这些数据 不能排除显卡的问题 近期刚刚换了个4741g 的芯片 N11P的N卡

网友:
我也有两台,类似的问题。一台是东芝的。一台是联想。我也修的好恼火。期待你好的结果。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I好修啊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

网友C:
背光开启和EDID如果都是显卡发出的话  就简单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如果没啥问题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伙碰到过椒平胡  悄换个儿平看看撒

读不懂你的意思,麻烦更正一下

网友:
问题还是在显卡上面的,看图址是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SMBUS有木有

网友D:
外接正常了还重植显卡?

网友:
显卡重点,你干桥干啥?

网友E:
看看是双显卡的不,以前修个进水联想的也是你这样,把主板东西都快换完了还是一样,最后换主板还是一样,才确定是CPU的事,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暗屏 就 根据 暗屏条件去找

不是暗屏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背光开启和EDID如果都是显卡发出的话  就简单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如果没啥问题就换吧

这个机背光开启和EDD都是从显卡发出,桥也有线路但是信号相连的电阻没有装。还有哪些工作条件,能详细说说吗?查各主要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双显卡的不,以前修个进水联想的也是你这样,把主板东西都快换完了还是一样,最后换主板还是一样,才 ...

换过CPU了,不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正常了还重植显卡?

找不到问题就瞎搞嘛

网友:
现在搞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背光开启和EDD都是从显卡发出,桥也有线路但是信号相连的电阻没有装。还有哪些工作条件,能详细说 ...

显卡的供电  还有显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先显卡假焊 不行重置··

网友:
屏,屏线,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供电  还有显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外接正常,,显卡的基本条件应该是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显卡的基本条件应该是正常了吧?

显卡还有一些小供电的哦  不是光有主供电就可以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改了显卡

网友:
你查一下键盘接口显卡背面有个排阻量一下,RN5

网友:
先做显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