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12):
接一同行E46A笔记本, 客户说不开机,接电源按开关,0~0.02跳变。拆机经过检查,发现
S5电压的开启信号,为3V多,无5VS5电压。拆下PQ51,开启电压为0.3V左右,反而更低。测对地阻值580左右,正常。查PC172为空。去掉PR172,直连,15V拉低只有4V左右。先放放。过会开始拆下PQ50和PQ55,发现在开启信号正常,再一个一个的上,最后发现是PQ50的问题,更换后一切正常。

联想 E46A 广达LL5 DDR3 独显.pdf

网友A:
阻值打不出来吗?

网友:
pq50 内部击穿了吧

网友:
电子基础差了 这种情况我不敢取了试..还是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打不出来吗?

有时候阻值测不出来管子是否问题  ……

网友:
这种故障   排除法确实好用

网友:
广达这种电路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啊,很快就秒杀了,恭喜楼主

网友:
cSC z zc scxs

网友:
刷钱刷钱刷钱刷钱刷去

网友:
这个应该能够测量出来的吧

网友:
MOS管是击穿了还是开路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打不出来吗?
确实测不出来。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

网友:
是我的话估计不敢取下来试,最多是用代换法代换。

网友:
顶贴赚钱的经验

网友:
3VS输出的,MOS管不正常,还能输出3V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