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300-T65和联想E49幢I/O

楼主(2015-04-12):
      说联想E49同行拿来说昨天在我这里安装系统 今天开机没有反应拆开一看所有的USB供电转换IC烧爆 5V短路 拆掉还是不触发 测USB数据两个对地阻值500 欧姆左右 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测IO周围电容上面没有电压3.3V 对地阻值20多欧姆 拆掉OI还是  所以怀疑N桥内部短路 定IO N桥 第二天到了 换好N桥 还是一样 不装N桥 阻值正常了 装是测试还是20多  装好还是不触发 没有回事 无意间测到USB供电8脚IC的控制脚对地阿短路了  是哪里控制的呢最后发现是IO 换了有待机电流了 (之前也有3 5V)触发 马上掉电 不要急 CUP没有装 装好开机显示LOGO  ....... OK
    在说优雅A300-T65 触发0.34 拆开发现CPU没有电压出来 3.5V后级没有转换 短接过去开机正常  。。。。。。。。。。。。。。最后也是IO控制信号的问题 换了OK

网友:
不错下次修到又是经验了

网友:
定了IO N桥!只换桥不换IO。

网友:
下次 最好说下简单维修过程 和判断依据

网友:
转换芯片很容易造成无触发

网友:
感觉在绕圈

网友:
芯片买回来的时候就把N桥和EC一起换了就不会有这么事了

网友:
虽然描述的简单了点   但是分享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