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本子拆下上管在安装上就能开机

楼主(2015-04-12):
请教下大家  富士通的本子开机灯闪下就掉电了 量上管的控制和输出短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然后拆下个上管在装上就不短路了 开机就正常了 然后拔掉电源几分钟后开机又似原样  量上管又短路 按上边的做法在来一次开机还是正常

网友:
我是菜鸟 进来的帮我分析下 给我解释下 谢了

网友A:
有短路 或者某个电压没有出阿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hao   wo  zhidao

说下好吗

网友:
G极和s极为什么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或者某个电压没有出阿里

要是有短路有的时候还能开机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CPU是可以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图纸 要的话找我  280050477

加不上    有问题

网友B:
将管理芯片也换掉,最好上、下场管全换新。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山管是什么电压

要是 机器有时候能亮估计问题不大
你说的短路确实是短路吗 ?

可以重点排查下 PWM的相关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山管是什么电压

要是 机器有时候能亮估计问题不大

我不太知道   是指哪方面  滤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管理芯片也换掉,最好上、下场管全换新。

装上u就保护  拆下来触发正常   电管和上下管关系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装上u就保护  拆下来触发正常   电管和上下管关系大吗、

CPU供电及CPU本身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及CPU本身问题。

cpu换过了    管理和上下管手里没有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换过了    管理和上下管手里没有 啊

没有买呗!不投资哪来的回报。真是无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买呗!不投资哪来的回报。真是无语啊!

哦  谢谢 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g和s短路  然后我拆下任何一个再装上就不短了呢    然后一开机就又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 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g和s短路  然后我拆下任何一个再装上就不短了呢    然后一开机就又短了

因为管子激励不足功耗增加过热而击穿短路了,都是因为芯片问题导致的了,所以让你换芯片、场管。是性能下降不是彻底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管子激励不足功耗增加过热而击穿短路了,都是因为芯片问题导致的了,所以让你换芯片、场管。是性能下 ...

哦  明白 谢谢  我买完试试

网友:
应该是加热了就能开机。

网友:
老是烧管子的原因 就那么几个  一个是主芯片坏   二是管子不良 不能完全导通   三是自举举不起来  导致芯片的驱动能力弱

网友:
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