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1MMB8E0 不触发

楼主(2015-04-12):
此板是IBM的南桥,GL40北桥,集显,不触发,我先查了南桥的待机条件,当查到RTC_RST#时如图: R577左边有3.3V电压,右边却没有3.3V电压,心想问题找到了,原来RTC电路出问题了,导致的不开机,用万用表打了R577右边即G1处的阻值正常的,再把R577取下来测量了R577本身也没有问题,南桥把3.3V拉低了?立马把桥取下来,换了个二手的桥上去,接上电,发现G1处还是没有3.3V! 奇怪怎么还是没有电压呢,莫非是C640有问题,烙铁把C640取下来,再量3.3有了,原来是C640漏电引起的;再按开关,还是不触发,接着查南桥的其它待机条件当查到VCCSUS3_3时发现没有电压,查图纸发现VCCSUS3_3是由+3vpcu经过PQ517转换而来的,如图: 受控于S5D,而S5D由+15V经过PR97上拉而来,又受控于S5_ON,S5_ON是EC发出来的,由此发现,VCCSUS3_3应该是按开关后产生的南桥待机,查到这里南桥的几个待机条件算是正常的,接下来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 都正常,但按开关后,EC的95脚NBSWON#有跳变,91脚DNBSWON#也有3.3V到0V的高低高的跳变,这时正常应该EC的26脚要发出S5_ON,不发出,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EC坏,二是程序坏,但换了一个新的EC,故障依旧,但程序一时找不到,论坛上的程序和我的北桥型号对不上,哪位有的请发一个,或者对我的分析有看法的,也可以提出指正,以免再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大笨狼 -2 赞一个!

网友:
你这是进水的还是怎么样坏的。。BIOS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A:
感觉故障还在南桥部分,RSMRST#高电平有吗?南桥发出SLP-3#给EC了吗?

网友B:
RTCRST这个信号   干桥是个大失误   RTC这个电路  电容漏电以经很常见了啊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触发的条件都满足了   极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前提是S5-ON这个信号在EC那里是不是GPIO脚  如果不是   那就要考虑别的了    如实在找不到BIOS  就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
先BIOS,看似EC的待机正常,测一下RSMRST#正常不?DNBSWON#和SUSC#都被BIOS定义脚位,查一下南桥有无SUSC#到EC。所以重点还是BIOS,但动过南桥不排除没南桥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故障还在南桥部分,RSMRST#高电平有吗?南桥发出SLP-3#给EC了吗?

现在RSMRST#按开关后EC有高电平了,但是南桥没有SLP_S4及S3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RST这个信号   干桥是个大失误   RTC这个电路  电容漏电以经很常见了啊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触发的条 ...

现在修到按开关EC发出了高电平的RSMRST#,但是南桥始终没有SLP_S4和SLP_S3发出,在淘宝上也淘了几个BIOS刷了,故障还是很任性啊,一如即往的不触发!后来又换了一个二手的南桥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学者型啊,研究很深入,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到按开关EC发出了高电平的RSMRST#,但是南桥始终没有SLP_S4和SLP_S3发出,在淘宝上也淘了几个BIOS ...

现在有RSMRST了  那南桥的VCCSUS3-3这个出来了没有呢    EC发出S5-ON了吗   另外 EC的工作条件你是在哪里测量的  是在EC脚位上  还是各个测量点 看看EC的工作条件这些里面 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D:
换过南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南桥了没!!!!

桥都换了两个了,虽然不是全新的,是旧板上拆下来的,但不致于都是不触发吧?我想南桥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这块板太耗时间和精力了,客户也不愿意出高价,最后还是放弃了。不过还得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
bios一搬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