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求助

楼主(2015-04-12):
这主板供电都有。DDR3 。1.5V         桥供电1.2     CPU 1V
PCI没复位,时钟1.6V
DDR3 时钟电压一直跳变,
求教这板子从什么地方开始搞啊!

网友A:
总线供电出来没?NV单桥板子,总线供电经过三极管,电阻改名转换成HT_VLD信号给桥,桥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才会发出全板复位信号。这个信号一般在桥附近的三极管,822排阻上可以测到。如果确定HT_VLD信号出来了,桥接受到了,那么加焊桥试试。还不行就丢吧,可能要换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出来没?NV单桥板子,总线供电经过三极管,电阻改名转换成HT_VLD信号给桥,桥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 ...

感谢。板子已经丢了。

网友B:
CPUPG     HT_EN    HTX-VLD三个信号都正常不复位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PG     HT_EN    HTX-VLD三个信号都正常不复位就干桥

干桥救不想搞了。板子丢了。感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