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斜纹

楼主(2015-04-12):
笔记本上有斜纹  确定是屏的问题  哪位师傅修过  给个指导方向  显示正常 就是斜纹

网友:
这个真还遇见过,但不知道是啥问题,客户也没有让修。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好了

网友:
是屏还是屏线哦?

网友:
九成是屏问题,没必要换屏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就是想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是后面偏光板的问题 找个一样的坏屏换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