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35-DS3L是双BIOS设计吗?BIOS芯片焊接在主板,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楼主(2015-04-12):
(无正文)

网友:
双BIOS设计就是防止你防坏的,可以用一个固定的BIOS启动(有一个是不能刷新的,固化的),然后再刷可更新的。当然你给它从主板上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你找到合适的编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