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DS-7816H-SH硬盘录像机(DVR),VGA,HDMI,视频输出均无图像,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5-04-12):
(无正文)

网友:
内部就那么点东西,供电正常,芯片加焊,不行就报废了吧!配件不好买。

网友:
这个没修过,但看着比笔记本主板简单很多,先检查供电不行就不搞了,这玩意买好像200-300元

网友:
DVR录像机启动系统时候就会嘟的一声,你测试下是不是线和摄像头的关系。

网友:
有嘟一声说明整机启动正常
VGA无视频输出  可以看看HDMI有没有输出
要修的话直接测VGA端子13,14脚的二极体阻止是不是400-500之间
短路或开路要查与之相连的稳压二极管,缓冲放大器等
如图所指

网友:
没修过这东东。

网友:
应当主要测VGA的头是不是坏的。这才是根本

网友:
你还是返回经销商处,程序的问题,成本不是太高的话可以修,新的400左右。

网友:
我觉得也是,正常启动的话就会听到“滴”的一声,如果你能确定是“滴”的一声,没有其它任何异常声的话,你可以人为的制造硬盘故障,这样它正常的话会有硬盘错误的报警声好像是“滴...滴滴”,这样就可以更加确认机
子的正常了,那么其它就是显示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买个。

网友A:
你的默认密码没有更改 所以被网络攻击了  去售后刷个 固件  搞定 我这里海康总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默认密码没有更改 所以被网络攻击了  去售后刷个 固件  搞定 我这里海康总代

您好,非常感谢回复,因本地没有售后,还得去外地,所以很麻烦,不知您有否帮忙找到这机的程序呢?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回复,因本地没有售后,还得去外地,所以很麻烦,不知您有否帮忙找到这机的程序呢?

你还是访问海康官网吧!看的懂就会搞了  需要局域网升级  因为你的显示器看不到图像 ,也就相当于远程访问,需要去官网下载软件。就此提示,慢慢琢磨.
http://www.hikvision.com/cn/index.html?jmode=j1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此机已经修复,确实是程序的问题,联系售后解决.

网友:
北京波菲凯迪科技有限公司(www.prookid.com)专业供应高清网络监控摄像机、监控摄像头、ip网络对讲产品,北京专业的安防监控设备供应商。

网友C(2015-11-19):
能提供一下程序吗, 我有一台, 档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一下程序吗, 我有一台, 档LOGO

留邮箱.........

网友:
应该是25Q128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可以借鉴学习,等哪天坏了就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