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台见鬼的Y530

楼主(2015-04-12):
开机有声,进系统各种无声。
各种装系统,各种装驱动,各种驱动,没用!
妈蛋,拆机研究,发现两个小功放19脚启动电压开机时有5V,进到系统就消失了,这个5V来源一个未知8脚管。
原因不明,懒得研究,直接旁边拉个5V接公共启动脚上,搞定收工,不要问我原理,哥不知道
哥还串了个二极管防止各种不明原因故障。

网友:
这种改装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好好好  有性格我喜欢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秒杀的痛快!如果追究原因,不妨猜测一下,启动时有供电进系统后却消失了说明功放芯片的19脚电压可能是双路供电系统,即启动时由待机5V供电,进系统后转为VCC5V供电了。可能是双供电转换电路出问题了,只是猜测,意为开拓思维,哈哈!

网友:
恩 功底够扎实 佩服

网友:
又没几个钱,又赚不到钱,解决问题就行啊,坏了其他家还有活干是吧

网友A:
怎么像是ASUS 的板子

网友:
这种没有后遗症吗 难道没有杂音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这种创新精神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静音功能消失了,呵呵

网友:
如果有时间可以研究下  没时间的话就以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有些时候,就需要改装,不想改想查原因,那你就慢慢查吧,人家都能跑了,你才刚会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是ASUS 的板子

华硕给联想代工的

网友:
喜欢,快修才是道道

网友:
我个人是比较爱深入了解。。修机速度不快,,看来要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技术这么干也行

网友:
哥的性格我喜欢,哈哈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啊 板层有问题,不能承受5V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短路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