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用万用表笔短接可以开机,用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5-04-12):
一台V5-471用万用表笔短接可以正常开机工作,用原机开关不触发,开关和软排线都是好的,有朋友帮忙分晰下吗
不触发

网友:
你的开机小板上是不是有休眠开关啊?

网友:
接两根线到开关试试

网友:
查下,开关板上的的排线有没有开路,

网友:
短接能开机,剩下的问题就在排线和开关了,没有其他,楼主认真排查下。

网友:
检查其它按键有没有漏电导通 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4-12):
直接飞线到开关啊·

网友:
用表测量开关两端有无3V电压

网友:
还是飞线大法好用。哈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主板肯定没问题了 还是在小板上

网友:
单引开关线测试最准了吧

网友:
我拿掉开关小板用导线短接也是不触发的,用表笔就可以触发,纠结中...

网友:
按开关有木有短接到地

网友:
开关坏了?线路开路了?

网友:
你看看 开关板上的一个三脚原件 拆了试试

网友:
就在开关板上找问题吧

网友:
短接可以开的话,应该就是排线或者是开关了,你可以测试一下开关的电压,然后按开关开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在测试排线那头有没有跳变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说一下,电压都正常,接开关有3.3-0-3.3跳变,不触发,去掉开关板,用导线短接有跳变不触发。用表笔在开关板上和接口上都可以触发0

网友:
测量开关的电压值,当开关按下去是0V。如果是可以检查开关的线路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问一个问题,楼主用表笔短接时是表笔还插在表里吗,用哪个档位。

网友:
开关坏了 这个机子开关防水不是很好

网友:
小板上是不是有休眠开关

网友:
肯定开关板上有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