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屏闪,之前换屏好了一段时间以为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Y460屏闪,原装屏LED灯排线焊过,所以一直以为是屏的故障,就换了个屏,刚开始好了一两天,代换的LG屏又闪了,而且比原装三星的闪的还厉害,一亮一黑的闪,刚换的全新屏,不应该有问题,就把笔记本拆机,用酒精洗了一下主板连接屏的接口,再装 上并用胶固定住,两个多星期没闪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之前发帖求助,看好多人都说屏的问题,所以发此帖
之前帖的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728-3-1.html

网友:
联想Y460A 不是宏基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也是闪,也为屏坏了,结果也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解决后  能回来分享结果  加分鼓励

网友:
给你加分了,有的故障往往就是这些小细节引起的。

网友B:
这个也太简单了把。清洁接口这个是判断问题前的必修课呀。

网友:
其实第一次就不要换屏的

网友:
这是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经验呀,谢谢楼主了。

网友:
遇到过这台机器,换屏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也是闪,也为屏坏了,结果也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啊,看样子遇到问题,还是不能偷懒,该排除的要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简单了把。清洁接口这个是判断问题前的必修课呀。

因为屏之前LED灯的排线断过,是斜切后焊起来的,所以一直以为是背光 电压不稳导致的,就没想到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16-05-27):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