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s13780用一会儿断电

楼主(2015-04-12):
今天接到的这台显示器是用了一会儿就黑屏了并且连指示灯也没有亮,黑屏的时候测量电源板都有16V和5V,驱动板也有3.3V,要放一会儿过后才会有显示过一会儿又会灭掉,请问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高压条试试···

指示灯都没有跟高压有关系吗?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到过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
初步认为是高压板出了问题了。

网友:
拔了按键面板在试机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可能是供电或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重点查按键板。

网友:
要么是灯管  要么是高压 这两种可能性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高压有问题

              你说指示灯没亮    有可能是  驱动板有问题      你改个板子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高压有问题

              你说指示灯没亮    有可能是  驱动板有问题       ...

嗯,改了驱动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改了驱动板就正常了

这种问题,一般首先断开或者更换开关排除按键问题,然后改通用驱动板,确定是否驱动问题,既然改了正常,一般是不愿意费劲去修驱动板的,最简单的是重刷原板muc试试

网友:
w y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了

网友D:
我搜了一下VS13780,不就是VA1948-LED的机子吗?

程序通病啊。

为什么发个不认识的型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搜了一下VS13780,不就是VA1948-LED的机子吗?

程序通病啊。

谢谢哈,我这里设备不全只有改个板子

网友:
指示灯有没有灭,如果没灭重点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驱动板程序

网友:
先改个高压瞧瞧

网友:
高压板电源芯片保护了。

网友:
按键的可能性大

网友:
按键板灯灭就是不没电吗?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