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好了的神器电源

楼主(2015-04-12):
前天修好一个电源 今天闲着没事打算继续修!金河田s350换下来的时候故障是开机保护 !目测电路板没有烧黑发黄的部位,电容没有爆浆的!短接绿线12v有跳变,电压下降相对缓慢,反复短接绿线  听见继电器一样的声音 ,断电后感觉12v3300电容有些温度拆下测量容量正常,不上这电容加电测试……好么压根不触发了,电容装回去一样不触发!扔下吃午饭 吃饭加电测7500各脚电压无异常,短接绿线4脚由4v变0v,头疼,测12V居然有了,测5 3.3也都有了带个光驱硬盘加电都正常!无语啊!不修就好这电源不敢用啊! 翻来覆去也没找到虚焊的元件!打算装上放两天然后带个机器测测!

补充内容 (2015-4-15 07:57):
我了个擦,一堆里头又连续有2个电源闲置时是通电自动保护转一下就停的电源直接就没问题了!这个好歹还翻来翻去才自己好的,那两个就更诡异了!搞维修的都知道很多时候不找出什么原因的故障,闹心啊!

补充内容 (2015-4-15 07:58):
修不修的好是一回是,知不知道是哪坏了是另一回事!

网友:
呵呵,这电源牛逼啊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楼主没找着,盲焊一下大功率器件的引脚。

网友:
老款正品金河田质量还不错的,有修的价值

网友A:
这个电源果断扔了,

网友B:
还是别用的好,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用的好,以免因小失大。

对 烧就一大片 主板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

网友C:
修好的还能有多少寿命

网友D:
修过的电源我是不敢用,新的又不贵;万一烧主板就悲剧了

网友:
看这电源做工还不错,我一般修过的电源都测试几天,才放心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折腾一天后不能触发,第二天上电却好了,不过这个电源也没有用,是20针的老电源了,还在那放着呢。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可以用,神器都是有自动疗伤功能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的电源我是不敢用,新的又不贵;万一烧主板就悲剧了

那不一定,这的看维修人员怎么样?

网友F:
想必是芯片或者说其他元件虚焊了,测的时候碰到好似接通了,所以好似好了。如果拿来上机,估计还会复发的,必须加焊。

网友:
旧电源回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果断扔了,

这个电源不是还是不错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还能有多少寿命

关键是没有修自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折腾一天后不能触发,第二天上电却好了,不过这个电源也没有用,是20针的老电源了,还在 ...

这是个问题,我有一个变压器也是通电就跳保险,不是每天都跳

网友H:
这电源看一下用料就不怎么样,免得弄坏其他电脑零件。

网友I:
楼主 这电源好修吗?

网友J:
有的时候,放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网友:
换新的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的时候,放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这维修干的多省劲,放放就来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 这电源好修吗?

不好修,我就没有修好一个?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看一下用料就不怎么样,免得弄坏其他电脑零件。

家里产的就是这样?能省就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没有修自己好了

我也遇到过,在客户那里怎么弄都弄不好,一带回去处理就好了。简直无从下手

网友:
很可能是电容问题:多试几次,放一段时间再试一试。试不好,仍有故障,不可用!
还有一种可能是保险丝偶然过电断路,放电就好。可用!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电解电容引起的直接通杀电解。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家里产的就是这样?能省就省

有条件还是换一个吧,之前我有台电脑就是用那山寨电源,结果把硬盘都弄坏了,功率也不够,后来换一航嘉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条件还是换一个吧,之前我有台电脑就是用那山寨电源,结果把硬盘都弄坏了,功率也不够,后来换一航嘉的 ...

哈哈,自己的倒是可以,你要是跟客户讲的话,他肯定以为你骗人

网友K:
楼主好像专业修电源啊,这么多旧电源,不知楼主有没有长城P4 350电源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拆,我有一个P4 350的长城电源因均压电阻烧坏引起高压电容爆炸烧坏辅助电源高频变压器,没这东东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像专业修电源啊,这么多旧电源,不知楼主有没有长城P4 350电源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拆,我有一个P4 350的 ...

变压器烧了那真没招了,留着拆件了只能

网友:
搞不懂问题再出现怎么办??

网友:
肯定还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K(2015-05-16):
引用 网友G:
不好修,我就没有修好一个?哈哈

其它的线路都修好,就差这个变压器,还从网上找了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到变压器厂搞了两个样品,不知是网上的参数有误还是没搞了,输出电压低没办法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必是芯片或者说其他元件虚焊了,测的时候碰到好似接通了,所以好似好了。如果拿来上机,估计还会复发的, ...

支持加焊,大面积的加焊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它的线路都修好,就差这个变压器,还从网上找了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到变压器厂搞了两个样品,不知是网上 ...

变压器好找呀,找个功率大一点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