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液晶显示器LED灯条的更换方法

楼主(2015-04-12):
哪位大侠有换LED液晶屏灯条的经验麻烦分享一下,最好附上图详细讲一下注意事项,谢了

网友A:
根换灯管差不多,多换几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换灯管差不多,多换几个就好了。

谢谢    分享   我以为  led的  不可以换

网友:
我是取出灯条后,用焊台换的。

网友:
不一样,很难换的。一起换灯架还好,单换灯条不好换,灯条下面有胶

网友:
换灯条先用吹风机预热一下灯架这样灯条和灯架分离轻松多了

网友:
LCD的改LED都改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换灯管差不多,多换几个就好了。

差十万八千里,LED灯条因素很多,,如电压,厚度,

网友:
小心点,多换几根什么都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换LED灯管的    不知道咋换

网友:
关键是胶,一定得用好胶,耐高温的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拆屏跟换

网友:
LED损坏的比较少,不过也有烧坏的

网友:
三星的LED灯条是用玻钎板做的。灯珠坏的多。并且市场还没有专卖三星led灯条的只能维修。买个10CMX10XM的焊台就可以换灯珠。前提是你要有灯珠,用刀口烙铁也可以。烙铁背面加热取下灯珠,再换上好的灯珠。注意:速度必须的快,不然灯珠就热坏了。一个人是不好做的。要你的有夹具。我经常这样做。后来先太麻烦。就买的个焊台。这样就简单多了。焊台加热到200℃,放上灯条,取下一个再装上一个就OK。但是速度也得快,不然灯珠也会热坏的。

网友B:
这几天没有换三星的。大部分显示器基本都用铝基板的。只有这个三星用玻钎板。我换过19和22的。要换灯珠基本都的换几十个。

网友(2016-08-05):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没有换三星的。大部分显示器基本都用铝基板的。只有这个三星用玻钎板。我换过19和22的。要换灯珠基本 ...

一根灯条价格也不高啊,换灯珠还挺麻烦的

网友:
如果有4个灯光的,直接可以用高压条改成一对

网友:
不好换  灯光 很麻烦的

网友:
和换灯管差不多

网友:
是跟换灯管差不多 就是灯条背面有胶

网友:
还没试过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