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A 显示器 不定时黑一下屏幕 一会就好

楼主(2015-04-12):
电源主板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涌表量没测出问题

网友:
检查供电及背光电路。

网友:
看你看 灯管  有没有  可能    还有 高压包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作何变化。我想应该先确定下电源好坏。

网友:
只说黑屏。黑屏时电源板电压正常吗?。指示灯变颜色吗?  灯管正常吗?

网友:
描述不详细,没法判断。

网友:
直接看灯管,不行去保护

网友:
代换一下高压板看是否灯管脱焊了

网友:
是不是LG屏  如果是 可能灯管线虚焊了

网友:
描述的不详细,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灭吗,要是指示灯灭那就先换一下开关,要是不灭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下供电部分有无虚焊

网友:
换板测试 确定故障点

网友:
黑屏的时候警示灯的情况怎么样啊

网友:
黑屏时监测各供电是否稳定!灯管灭还是屏幕无显的黑屏?

网友:
高压的问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