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TFT22W90PS1

楼主(2015-04-12):
同行说一显示器不亮  让我去拿 回来加电 上信号 显logo 然后无信号 拔掉 依旧 更改 DVI VGA 模式 依旧  第一感觉 bios 感谢这位仁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2959-1-1.html 下载 原机读取保存   后开始写入  加电试机故障依旧   能显示不上信号 出在接口模式部分 先从vga查起以为大部分用VGA 很少用DVI     所以直接拆除u103  u102 再加电 故障排除    为保险起见 DVI的一律拆除  这货是对地二极管  新板都用这六脚代替 这位仁兄我无法回复你 看到请借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53151-1-1.html 无技术含量 喜欢请加分 请加分  加分  分

网友:
好资料,先收藏,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
我勒个去 明明在帖子里放上图片 和BIOS了 为何没有传上  只好再发一次

网友:
看帖不回者  没有女朋友

网友:
收藏了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A:
是DVI这边坏了影响到VGA也无法输入信号,这种故障头次听到,多谢分享。

网友:
都是前卫二极管惹的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DVI这边坏了影响到VGA也无法输入信号,这种故障头次听到,多谢分享。

是vga对地二极管出问题   为保险起见 遂一并拆除dvi的 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ga对地二极管出问题   为保险起见 遂一并拆除dvi的 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原来是听课开了个小差,不好意思。不过既然没有影响,你拆它做什?